下单助手在64位WIN7上打不开?是我打开的方式不正确

楼主(2014-03-08):
下单助手在64位WIN7上打不开?是我打开的方式不正确

网友A:
楼主,说实在的,我们的小助手没有在64位系统下测试过。。。。回头我们这边装个测试下

网友:
下单助手有更新过版本吗?我之前的win7 64位能正常 使用,前两天重装系统后在网站上下载的就不能打开了!!

网友:
可以打开.........我的是64 WIN7        不知是否.Net程序, 是的话装NET框架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说实在的,我们的小助手没有在64位系统下测试过。。。。回头我们这边装个测试下 ...

应该是生成安装包的时候没添加64位的包,

以前我记得是可以的,

现在这个版本不行

网友B:
64位的WI7系统,可以正常使用电脑版的下单小助手;除了有时因更新暂时使用不了外,大部分的时间都能正常使用。

若您那边还是不能用,请卸载后,重新下载一下小助手的安装程序,再安装使用看看如何?

这是新版本电脑用小助手的界面

这是新版本电脑用小助手的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64位的WI7系统,可以正常使用电脑版的下单小助手;除了有时因更新暂时使用不了外,大部分的时间都能正常使 ...

谢谢回复

网友(2014-04-10):
下单助手的压缩文件解压报错,不知道怎么回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