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k60dn512vlq10容易被烧毁

楼主(2014-03-08):
自己做mk60dn512vlq10的系统版,已经连续的烧毁5块芯片。问题是焊好后 是可以下载程序的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芯片的VCC和GND短路的情况,5个芯片都是这样,附上原理图,求解决

网友A:
R3 电阻是不是设计得太小了,还有电机PWM外面接的什么东西,有没有加保护电路,BUT2,3,4,5最好串电阻到后在到地,防止IO切换过程中在输出状态时对地短路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3 电阻是不是设计得太小了,还有电机PWM外面接的什么东西,有没有加保护电路!!! ...

单挂核心板,核心板还没有和外围的电路连接就出现问题了。R3的话以前用的10K的但是经常复位,换成10欧的就好了

网友:
R3 阻值调小了!!!

网友(2014-06-25):
现在还少吗?解决了吗?

网友:
楼主你好
下次还是直接在飞思卡尔版块发帖吧,因为大家都习惯在那讨论问题了。
另外能否附上pdf形式的原理图呢? 以便没有安装画原理图软件的各位帮你一起查看。

网友:
4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