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wangguanfu, yuhang, ibmx311等前辈致敬,开始整射频

楼主(2014-03-08):
经常看到wangguanfu,yuhang,ibmx311等好多位前辈在论坛发一些射频的东西,不禁心里痒痒,也想开始玩一下射频的东西。。

准备从做一部简单的频谱仪开始。。。参考S53MV以及Scotty的设计来整,S53MV的模拟确实还是不错,但是还是有一些缺陷,比如电路实在太复杂(视频显示都是全部模拟)。而Scotty的不错,用电脑作为上位机来解决显示问题,但是是2级混频,可能镜像抑制稍有不够

已经参考S53MV做了一个2.1G中频带通滤波器,没用HFSS仿真,出来的结果基本和S53MV给出的近似,除了带宽稍宽(他是25MHz,我是28MHz)

如下图

Span 200MHz

似乎没看到S53MV说的4G之后有比较严重的杂散问题,8GHz Span

网友A:
S53MV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了,当然是复杂些,现在可以将VCO改成PLL的,用STM32来控制,USB接电脑,这就不错了。
话说你有E5071C了还做频谱仪干嘛呀。

网友B:
LZ的安捷伦网络分析仪不错,自已买的吗?全新还是二手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53MV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了,当然是复杂些,现在可以将VCO改成PLL的,用STM32来控制,USB接电脑,这就不 ...

是啊,初步也是打算这样做。
想在最后的中频输出接出两路,一路用晶体滤波器,模拟的方式来处理,另外一路带宽不限制太窄(比如2M?),用高位数AD(16bit?)采样,做数字处理,比如傅里叶变换,或者以后想改成宽带接收机也可以?。。。
我看到agilent的频谱分析仪是大概Span为50K左右的时候是用FFT,大于50k还是模拟的方式来的。

E5071是公司的。。。
做频谱仪是因为想学习一下

编辑原因:表达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的安捷伦网络分析仪不错,自已买的吗?全新还是二手的?

不是我的。。。
卖了我也买不起这个。。。买的是全新的,好几年了

网友C:
我也对楼主的E5071C感兴趣,哈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啊,初步也是打算这样做。
想在最后的中频输出接出两路,一路用晶体滤波器,模拟的方式来处理,另外一 ...

嗯,可以考虑FFT + 模拟log detector,不过16-bit的ADC成本不低。
我倒是有另一种想法:50k span以上用模拟,50k以内降到ZIF用24-bit 192K音频ADC做IQ采样,这样窄带晶体滤波器就可以省略了,RBW比较灵活,成本也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对楼主的E5071C感兴趣,哈哈

恩,这个是个好东西。
拿它测了好多元件,颠覆了我的一些认知(其实是以前认知太粗浅)
比如0.1uF电容,0402封装的20M左右就自谐振了,0805的估计10M吧。。。

网友:
我就知道吧,个人不会买这个的,除非你是土豪,还是要发烧友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可以考虑FFT + 模拟log detector,不过16-bit的ADC成本不低。
我倒是有另一种想法:50k span以上用模 ...

大师就是大师啊。。。
估计agilent就是这样干得吧。。。
又省钱,又能保证动态范围,好办法!
话说之前还看到您提过用音频DAC做高精度电源?物尽其用!!~~

恩,如果把4个192K的AD并联起来,窄带滤波器只需要200KHz的就OK了。。后面有空会试试,到时候会再来给大家反馈。

网友:
支持,楼主多讲解一点基础知识,让我等小白也玩玩简单的

网友D:
怎么测元件啊,我也去测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怎么测元件啊,我也去测测

测量S11就可以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测量S11就可以了

我新手一个,呵呵,什么是S11啊,我还没有玩过矢网,我们单位有,不会用,呵呵,想学电子,想知道一下器件的一些特性,就像你说的什么自激之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新手一个,呵呵,什么是S11啊,我还没有玩过矢网,我们单位有,不会用,呵呵,想学电子,想知道一下器 ...

噢,这个的话,说来有点长也。。。不如你先去看看传输线理论和散射参量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新手一个,呵呵,什么是S11啊,我还没有玩过矢网,我们单位有,不会用,呵呵,想学电子,想知道一下器 ...

不用矢网这么高级的玩意,扫频仪都可以测,上一个0.22uF直插CBB电容的图。

再来一个垃圾8MHz晶体的图,可以看到串联谐振点和并联谐振点,并且可以看到在8.18MHz附近的杂散阻抗。

网友:
有这玩意的公司和能动动这玩意人 的都不简单

网友:
好贴必须前排,^_^

网友:
这仪器。。。。公司的?

网友E:
话说 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 这样的   网络分析仪   他们用来调IC卡天线  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
你们说 我能用它干点啥  对于射频小白来说  ?

网友:
这网分跟我用的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话说 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 这样的   网络分析仪   他们用来调IC卡天线  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
你们说 我能用 ...

我们也是,调试nfc天线

楼主(2014-09-13):
目前初步完成了8成的模块,需要连在一起了。。。还差IF Filter没好,因为频率太低(暂定为140MHz),做高抑制的滤波器不太好弄。
又弄硬件,又写软件,比较麻烦。。。

网友F:
楼主,如何开始射频之旅?
有没有学习入门思路讲讲?

网友G:
频谱分析仪多少money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,如何开始射频之旅?
有没有学习入门思路讲讲?

额,关于这点,RF大概是所有电子里面要求最高了的吧。电子的东西,不实践,不可能真正学会吧
没有仪器,很难有任何长进(当然,可以仿真)
最最简易的设备:功率计+频率计
最基础且基本够用:频谱仪+噪声源
通吃:频谱+网分
当然比较完美一点:频谱+网分+矢量信号分析仪+矢量信号发生器+噪声探头(测NF)+暗室(或者微波屏蔽箱)
但是除了最最简易的设备,其余的开销都太大,商品级频谱至少W元起步(不算国产的话,国产的有4000的吧)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频谱分析仪多少money?

国产的有几千的。
agilent RS的,价钱应该没什么上线的吧。至少六七十万的肯定有

网友:
进来学些VNA,测试S参数的利器也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前初步完成了8成的模块,需要连在一起了。。。还差IF Filter没好,因为频率太低(暂定为140MHz),做高 ...

IF Filter可以考虑螺旋滤波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F Filter可以考虑螺旋滤波器。

是的,这个频段,螺旋滤波器是最好的选择了吧。
早期是打算做在300MHz 的IF,这样杂散混频的东西会少点,那个时候也有考虑螺旋滤波器,但是比较懒,没有做。
用微带模拟电感的方式搭滤波器,想绕过去,但是发现完全不行啊。。。Q值完全不够吧(不过现在回想,似乎有的地方错了,耦合电容不对,而且因为元件的分散性,不好调节,所以导致最后的滤波想过极其烂)

现在是有想法找300MHz左右的,Bandwidth在4~10MHz左右的集成的SAW,因为后续还是想把整个东西做小。
而第一中频的滤波器,目前也是找到了还算OK的SAW,TDSCDMA频段的成品SAW
当然这些小东西,带来的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性能下降。。

网友:
跟帖学习,射频基本不懂啊。

网友H:
射频的东西很难搞啊。我只用过老惠普的8753。感觉很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射频的东西很难搞啊。我只用过老惠普的8753。感觉很爽。

8753是经典。

网友:
模拟年代的经典,现在都是数字了。羡慕你的仪器。

网友:
射频的东西~搞不懂

网友:
射频的东西确实很难懂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