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输入二进制数?

楼主(2014-03-08):
像图上这样,把二进制数转成16进制数0x什么的太麻烦了。无法直接写入二进制么? 如果是八进制的话是加个0么?

楼主:
如果直接写入10101111不就与十进制混用了么?

网友:
一眼看不出来说明基础还是不行,否则输入十六进制比二进制快多了。十六进制输入俩数搞定,二进制要按8下。要是32位的数,你肯定会非常讨厌二进制。

网友:
0b10101111

网友:
一看就是0xaf

楼主:
发现自己弱爆了。。。

网友:
前四个  后四个  不是很好算吗?8个0  1你看着不烦吗?

网友:
二进制中的四位一组,对应十六进制的一位
大学课程的说。。。。

网友:
其实二进制很好用的说,习惯就好。

网友:
其实可以做到,一些编译器可以,不过还没有标准化,建议还是用0x格式。

网友:
为了以后编程方便还是熟练二进制十六进制转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