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画的板子,K60 需要按一下复位键才能够开始运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3-08):
在新画的板子上,K60 需要按一下,复位键才能够运行。,
之前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,
我看的板子上的指示灯没有亮。之后我就按了一下,指示灯,这才亮的。

为什么需要按一下。复位键才能够正常的运行呢,

网友:
上电瞬间reset是否应该是低电平?

网友A:
看一下上电自复位电路的RC充放电时间常数合不合适,或者看一下编译环境里有没有设置下载完后立即运行~

网友:
3楼的建议值得参考,你可以看一下!

网友B(2015-08-08)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上电自复位电路的RC充放电时间常数合不合适,或者看一下编译环境里有没有设置下载完后立即运行~ ...

这个时间常数怎么确定啊,。。。哎,数电学的不好

网友(2015-10-09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时间常数怎么确定啊,。。。哎,数电学的不好

模电好的话更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