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l01无线模块能否用两个不同的单片机来传输数据?

楼主(2014-03-08):
比如一个nrf24l01无线模块用MSP430来发送数据,另一个用C2000接收数据?

网友:
可以了,主机驱动NRF24L01

网友:
完全没问提啊。只是要有两个驱动了。

网友:
当然可以啊,我以前就这么干的,单片机只是对无线模块进行设置,并且存取寄存器的值,用什么单片机都没关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