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驱动DS1302_自己写的代码_献丑了

楼主(2014-03-08):
我上大四了,现在在北京某公司实习,硬件工程,
代码拖拖拉拉写了两个月的时间,年前考试之前就开始写了,由于考试和找工作的事,耽搁了 ,年后,实习,发现,软件搞好很有必要,所以我以后一码一字都要自己写,以后才能成长
所以又把它拿起来了。今天终于成功了。
亲测能用。里面内嵌了串口调试程序,也就是说时间不仅通过数码管显示,还会把读取出的时分秒发到PC上去,方便调试!
测试时有一个小插曲:就是DS1302运行起来后,走时不准,不像网上说的那个走时不准还比较靠谱的,一分钟差几秒,我这个是实际走十多秒,它才走一秒。用开发板带的例程烧进去也是很不准。大概实际走五秒才走一秒
最后我把纽扣电池卸下了,重新安装回去就好了。解决问题!

献丑了,献给后来人

  1. /*
  2. DS1302时钟芯片数码管显示
  3. zhanglei
  4. 2014年1月28日7:40:14

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 SECR  0x81 //对秒寄存器进行读操作
#define  SECW  0x80 //对秒寄存器进行写操作
#define  MINW  0x82 //对分寄存器进行写操作
#define  MINR  0x83 //对分寄存器进行读操作
#define  HOUW  0x84 //对小时寄存器进行写操作
#define  HOUR  0x85 //对小时寄存器进行读操作

unsigned char code tab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
//数码管显示0~9的段码表
unsigned char code sheet[1]={0x00};
unsigned char h,m,s;
sbit SCLK=P1^0;
sbit IO=P1^1;
sbit RST=P1^2;
sbit ACC7=ACC^7;
//显示延时函数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i)
{
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for(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for(j=0;j<200;j++);
        }

}
//函数功能:通过串口中断测试读取出来的时,分,秒
//入口参数:读取出来的数据m,h,s
//返回值:无
void Com_Init()
{
   SCON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方式1
   PCO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SMOD=0
   RE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接收
   TMOD= 0x2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定时方式2
   TH1= 0xfd;                //11.0592M 9600波特率
   TL1= 0xfd;
   TR1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}

//函数功能:SPI总线字节写函数
//入口参数:寄存器地址addr,写入寄存器的数据dat
//返回值:无

void writedata(unsigned char addr,unsigned char dat)
{
   unsigned char i;
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RST=0;
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RST=1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IO=(bit)(addr&0x01);
                addr>>=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IO=(bit)(dat&0x01)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RST=0;
          SCLK=1;
}

//SPI总线读取数据函数
//入口参数:addr 存储数据的地址
//返回值:返回SPI总线上的数据

unsigned char readdata(unsigned char addr)
{
   unsigned char i;
   unsigned char date;
   RST=0;
   SCLK=0;
   IO=0;
   RST=1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IO=(bit)(addr&0x01);
                addr>>=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}

 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  ACC7=IO;//数据是从低位开始读取的
    SCLK=1;
        SCLK=0;
    ACC>>=1;
   }
   SCLK=1;
   RST=0;
   date=ACC;
   return date;
}

//函数功能:读取小时,分,秒数据并显示
//入口参数:无
//返回值:无
void ledshow()
{

   h=readdata(HOUR);//读取小时
   m=readdata(MINR);//读取分钟
   s=readdata(SECR);//读取秒
   //打印时,分,秒
   SBUF=h;
   while(TI==0);
   TI=0;
   SBUF=m;
   while(TI==0);
   TI=0;
   SBUF=s;
   while(TI==0);
   TI=0;
   SBUF=sheet[0];
   while(TI==0);
   TI=0;

/***

*******zhanglei  test ledshow
//   h=0x20;
//   m=0x24;
//   s=0x22;
******/
   P2=0xfd;
   P0=tab[(h&0x0f)];
   delayms(5);
   P2=0xfe;
   P0=tab[((h>>4)&0x07)];
   delayms(5);
   P2=0xf7;
   P0=tab[(m&0x0f)];
   delayms(5);
   P2=0xfb;
   P0=tab[((m>>4)&0x07)];
   delayms(5);
   P2=0xdf;
   P0=tab[(s&0x0f)];
   delayms(5);
   P2=0xef;
   P0=tab[((s>>4)&0x07)];
   delayms(5);
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Com_Init();
         writedata(0x8e,0x00);//对0x8e寄存器操作,去掉写保护,对最高位WP写0        ·
         //对DS1302写入时间 20:24:22
         writedata(HOUW,0x20);//设置小时,模式24h制,
         writedata(MINW,0x58);//设置分钟
         writedata(SECW,0x22);//设置秒并且使DS1302开始走时
         writedata(0x8e,0x80);//进行写保护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ledshow();
         }

}

网友A:
写的不错啊!楼主什么专业啊!工作怎么样

网友:
挺不错的 顶一个

网友B:
不知为什么,我写的DS1302驱动,读写函数,写没有问题,但读就有点问题,读到日期和时间。但读不到RAM的数据,奇怪!

网友:
楼主代码写的很工整呀

网友C:
楼主考虑把程序写成模块分成.c.h吗?

网友:
写得很工整,收下了,研究研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考虑把程序写成模块分成.c.h吗?

就一个模块就不封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为什么,我写的DS1302驱动,读写函数,写没有问题,但读就有点问题,读到日期和时间。但读不到RAM的数 ...

没研究过啊   没读过RAM  相当于eeprom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写的不错啊!楼主什么专业啊!工作怎么样

电子信息工程     今天还要去加班  唉

网友D:
写得不错,不过谁告诉你DS1302是SPI接口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写得不错,不过谁告诉你DS1302是SPI接口的?

是啊   是SPI的  只能说是类spi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多谢楼主分享、

我这个是32768的晶振不行,有点脱焊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亲情奉献,后来人表示受益了

网友F(2014-11-29):
感觉1302这个芯片不怎么好,不同的有时差别好大,之前用过一个半坏不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感觉1302这个芯片不怎么好,不同的有时差别好大,之前用过一个半坏不坏的

是你买的那写不好,不要那局部否定全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你买的那写不好,不要那局部否定全部

嗯,应该买的便宜货~~~

网友:
记录,以后有用

网友:
还是写的很好的

楼主:
谢谢,我现在看感觉已经很简单了

网友G:
1302  BCD码值转换我不知道怎么写?请指教,想按照自己的思路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1302  BCD码值转换我不知道怎么写?请指教,想按照自己的思路写

我记得是不用转换,你好好看下芯片的手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现在看感觉已经很简单了

搞懂了芯片之后 再来看 是简单很多了

网友(2015-02-05):
不错,就是DS1302对晶振的要高了。想准确的话。

网友:
写的不错,向你学习.

网友H(2015-09-15):
正在学习,制作中...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正在学习,制作中...  谢谢

最近在用时钟芯片RX-8025   IIC接口的要比DS1302精度高很多,一片8块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最近在用时钟芯片RX-8025   IIC接口的要比DS1302精度高很多,一片8块

有c51 驱动的 RX-8025 例程么。。。最近发现个 R 9824 和8025很像,却怎么也找不到资料,估计是变种定制型号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有c51 驱动的 RX-8025 例程么。。。最近发现个 R 9824 和8025很像,却怎么也找不到资料,估计是变种定制 ...

stm32的   网上能搜到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近在用时钟芯片RX-8025   IIC接口的要比DS1302精度高很多,一片8块

我是手头上刚好有这个芯片,然后就顺便拿了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