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用Cyclone4写过PLL的吗?想求个例程

楼主(2014-03-08):
自己设置的PLL,下载到开发板上没法用啊...............(是我哪里设置错了么)
module PLL_Inst (sys_clk,sys_rst_n,clk_100M,clk_20M,clk_80M);
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sys_clk             ;    //system clock;
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sys_rst_n           ;    //system reset, low is active;
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clk_100M            ;    //output clock 100M;
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clk_20M             ;    //output clock 20M;
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clk_80M             ;    //output clock 80M;

wire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100M_tmp        ;    //wire clock 100M;
wire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80M_tmp         ;    //wire clock 20M;
wire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20M_tmp         ;    //wire clock 80M;
wire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100M            ;    //wire clock 100M;
wire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80M             ;    //wire clock 20M;
wire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20M             ;    //wire clock 80M;

parameter WIDTH = 8;
parameter SIZE  = 8;

PLL   PLL_U0    (
                      .areset  (sys_rst_n        )            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.inclk0  (sys_clk          )            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.c0      (clk_100M_tmp     )            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.c1      (clk_20M_tmp      )            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.c2      (clk_80M_tmp      )            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.locked  (clock_enbale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assign clk_100M = (clock_enbale == 1'b1)? clk_100M_tmp : 1'b0;
assign clk_80M  = (clock_enbale == 1'b1)? clk_80M_tmp  : 1'b0;
assign clk_20M  = (clock_enbale == 1'b1)? clk_20M_tmp  : 1'b0;

endmodule

网友:
PLL IP核 是高电平复位,请多看该IP核手册

网友:
呵呵,PLL的复位信号是areset ,而你例化的是areset
知道原因了吧

楼主:
大神
谢谢两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