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2596过流保护电路求助

楼主(2014-03-08):
我现在用LM2596或AP1501在产品中,但是客户经常把设备外部线路搞短路,造成烧片子,即便是用的NS进口原装也是(LM2596短路后就是死扛)。总坏东西,售后太麻烦。
本人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毕业,10多年前学了一点模电和数电知识,利用仅有的一点知识,想设计一个短路或者过流后能切断LM2596供电的电路,电路如下图:

因为输入电压是恒定的,所以输出过指定电流时输入电流也是定值,采样电阻R0计算好,确保过流后Q1能导通,然后和Q2互锁,LM2596 5脚电平被拉高,LM2596停止输出。
现在的问题两个:1,LM2596上电瞬间冲击电流太大,Q1和Q2上电就导通互锁了,LM2596没有输出;2,仅仅过流检测的这个简单电路没有接LM2596,上电后状态也不确定,有时Q1、Q2导通互锁,有时开路。
我先把Q1和Q2互锁的通路切断,上电后再连接起来,短路LM2596输出,过流保护能够正常动作。
如何解决上面的2个问题呢?望高手能给指点一二,多谢了!

有人或许说在LM2596输出加保险丝,但事实上市行不通的,因为我要用将近2A多的电流,3A的保险丝才能用,但是3A的保险丝熔断电流都4、5A了。

楼主:
实在不行,最终方案是在过流检测处加一个白菜价的单片机,实现过流保护逻辑:避开上电冲击,保护后还可以打嗝等等。
高手现身吧……
如有人能给出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(元件不要太多,我都是手工焊接的,产品量小),我可以贡献出仅有的所有莫元。

网友A:
我倒想找个 输出 过压保护 的简单电路

网友B:
用自恢复保险,电流选取要麻烦点,多做点实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倒想找个 输出 过压保护 的简单电路

输出过压用tvs。
我现在就是输入接保险丝输出接TVS,万一2596坏了输入输出直通,不至于坏一板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自恢复保险,电流选取要麻烦点,多做点实验

自恢复行不通啊,我用两安多电流,选2500毫安的自恢复,短路后都熔不断。我做了很多实验了,都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输出过压用tvs。
我现在就是输入接保险丝输出接TVS,万一2596坏了输入输出直通,不至于坏一板子。 ...

TVS这个知道, 只是手头上没有,      想找些 常用件搭的电路,

网友:
你咨询一下电源芯片厂商的技术支持吧,或者在官网去找,一般电源芯片内部有过流保护功能,你看看有没有借鉴的地方

网友:
楼主的二极管部分换成比较器试试,我们公司的电源都是有过流保护功能的,貌似就是用个lm393加几个电阻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自恢复行不通啊,我用两安多电流,选2500毫安的自恢复,短路后都熔不断。我做了很多实验了,都不行。 ...

哈哈,这位仁兄和我以前一样不会选型啊,你2安电流是瞬时还是正常工作电流,如果是瞬间是不行的,自恢复保险丝有个动作时间的,好像是10几秒左右才动作,还有如果正常 工作电流是2A,选个1A或1.5A左右的就行了!!以前一个买自恢复保险丝的告诉我的!!!

网友D:
把检测电流的电阻放到后面。响应也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哈哈,这位仁兄和我以前一样不会选型啊,你2安电流是瞬时还是正常工作电流,如果是瞬间是不行的,自恢复 ...

保险丝选小了,压降太明显啊,电路里有用到参考电压的,电压低了连lcd的对比度都会改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检测电流的电阻放到后面。响应也快。

放到后面对输出电压有影响

楼主:
高手、大师快现身吧……

楼主:
万事还是靠自己,完美解决!

网友E:
去掉C1(680uF),R0改为0.3欧,C2容量减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去掉C1(680uF),R0改为0.3欧,C2容量减小。

C2不能太小,波纹。
C1即便去掉,2596上电也是有冲击的。

我现在把Q2换成电容了,过流会打嗝保护,不影响启动。把输出短路起来上电1上午,2596没有温度,一起正常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放到后面对输出电压有影响

可以串在二极管回路里啊。

网友D:
如果放前面检测,把检测电阻放到输入大电容的后面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串在二极管回路里啊。

高!实在是高!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呢?
多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放前面检测,把检测电阻放到输入大电容的后面啊。

如果检测电阻放在前面,按照你说的放在大电容和2596之间,那么流过检测电阻的瞬间最大电流是不是应该和输出最大电流一样?如果输出限流3A,那么检测电阻是不是也是检测3A电流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检测电阻放在前面,按照你说的放在大电容和2596之间,那么流过检测电阻的瞬间最大电流是不是应该和输 ...

我是为了上电电容充电考虑放在后面。

开关电源输入电流不等于输出电流的。

网友:
等待大神的解答

网友:
不是有3a限流的嘛,是不是3a输出长时间工作就会坏啊

网友:
L1也是有电阻的,拿运放检测L1两端的电压就成。很多大功率电源这么搞。

网友(2023-01-25):
这种过流保电路我也自己设计过,但要完善,也会很复杂,而且保护触发的电流,持续时间,不好控制。

网友:
SY6280 过流保护IC啊,USB接口都会用到

网友:
搞复杂了,用78系三端稳压做恒流控制替代这个过流保护,比这个方案简单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