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闹钟时分显示输出子程序求解

楼主(2014-03-09):
shuchu:mov r7,#8               ;输出子程序
lop3:rrc a
     clr p3.4
     mov p3.5,c
     setb p3.4
     djnz r7,lop3
      ret
dis:mov dptr,#tab
    movc a,@a+dptr
    ret
以上得;p3.4循环,p3.5输出进位状态,那种显示器是这种信号控制的呢?

网友A:
看你这貌似164的驱动

网友:
要看看硬件的吧,况且看汇编比较头大

楼主:
网上下载的程序,在学习中,没有电路图,所以理解不了这个程序.

楼主:
org 0000h       //程序从0000H从始(伪指令)
jmp main        //无条件转移到main
org 000bh       //程序从000bh从始
jmp ts          //无条件转移到子程序ts        (定时器0中断服务)
org 0030h       //程序从0030h从始
main:mov 70h,#2       //传送立即数2到直接地址70h
     mov tmod,#11h    //传送立即数11h到(tmod        定时器方式选择寄存器)
     mov tl0,#0b0h    //传送立即数0b0h到TL0         定时器         0低8位
     mov th0,#3ch     //传送立即数3ch到TH0         定时器         0高8位
     setb ea        //置位中断总控制
     setb tr0       //置位定时器0
     setb et0       //置位定时器0中断
     setb p1.0      //置位P1.0
     mov r0,#0      //传送立即数0到R0
     mov 59h,#0     //传送立即数0到直接地址59H
     clr p2.0       //清除P2.0
     clr p2.1       //清除P2.1
     clr p2.2       //清除P2.2
     clr p3.6       //清除P3.6
     mov 65h,#0     //传送立即数0到直接地址65H
     mov 66h,#0     //传送立即数0到直接地址66H
     mov 60h,#0     //传送立即数0到直接地址60H
     lcall displaymin      //长调用时分显示子程序
     mov 61h,#0     //传送立即数0到直接地址61H
     lcall displaymin      //长调用时分显示子程序

setkey:setb p1.7      //置位P1.7
     jb p1.2,shizhong     //如果p1.2为1则转移到shizhong
     lcall keydelay1          //长调用延时子程序
     jb p1.2,shizhong          //如果p1.2为1则转移到shizhong
     jnb p1.2,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p1.2为0则转移到本条指令的起始位置
     setb p2.0 ;设置灯亮  (置位)
     setb p2.1  ;设置分钟灯亮  (置位)
     clr tr0         //定时器0清零
     lcall keydelay1      ;长调用延时 1

   ;设置分钟
minset:jb p1.3,lop1    ;如果P1.3为1则转移到LOP1
    lcall keydelay1           ;长调用延时子程序
    jb p1.3,lop1           ;如果p1.3为1则转移到lop1
     jnb p1.3,$        ;如果p1.3为0则转移到本条指令的起始位置
     inc 60h                   ;直接地址加1
     lcall displaymin ;长调用时分显示子程序
     mov a,60h
     cjne a,#60,minset        ;比较两数不相等则转移到设置分钟
     mov 60h,#0
     lcall displaymin         ;长调用时分显示子程序
lop1:jb p1.2,minset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2为1则转移到设置分钟
     lcall keydelay1         ;长调用延时子程序1
     jb p1.2,minset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2为1则转移到设置分钟
     jnb p1.2,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2为0则转移到本条指令的起始位置
     clr p2.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p2.1清零
     setb p2.2        ;设置小时灯亮        (p2.2置位)

  ;设置小时
hourset:jb p1.3,lop2     ;如果p1.3为1则转移到lop2
      lcall keydelay1        ;长调用延时子程序
      jb p1.3,lop2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3为1则转移到lop2
      jnb p1.3,$              ;如果p1.3为0则转移到本条指令起始位置
      inc 61h                      ;直接地址加1
      lcall displaymin    ;长调用时分显示子程序
      mov a,61h
      cjne a,#24,hourset        ;比较两个数不相等则转移到设置小时子程序
      mov 61h,#0
      lcall displaymin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时分显示子程序
lop2:jb p1.2,hourset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2为1则转移到设置小时子程序
    lcall keydelay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延时子程序
    jb p1.2,hours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2为1则转移到设置小时子程序
    jnb p1.2,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2为0则转移到本条指令起始位置
    mov th0,#3c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3cH到定时器0高8位
    mov tl0,#0b0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0B0H到定时器0低8位
    mov r0,#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0到通用寄存器R0
shizhong:  setb tr0  ;置位定时器0
    clr p2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p2.0清零
    clr p2.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p2.1清零
    clr p2.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p2.2清零
    lcall displaymin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时分显示子程序

;闹铃设置模块

naolingset:
               jb p2.6,naoling         ;闹铃设置开关按下,进行闹铃时间设置        (如果p2.6为1则转移到naoling)
               lcall keydelay1 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延时子程序
               jb p2.6,naol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2.6为1则转移到naoling
               jnb p2.6,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2.6为0则转移到本条指令起始位置
               setb p3.6               ;闹铃设置灯亮  (置位)
               mov 70h,#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1到直接地址
               setb p2.1               ;设置分钟灯亮 (置位)
               mov a,65h
               lcall ndisplaymin       ;显示上次闹铃设置时间  (长调用闹钟设置时间显示子程序)
               mov a,66h
               lcall ndisplaymin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闹钟设置时间显示子程序
nminset:       jb p1.1,nlo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1为1则转移到nlop1
               lcall keydelay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延时子程序
               jb p1.1,nlo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1为1则转移到nlop1
               jnb p1.1,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p1.1为0则转移到本指令起始位置
               inc 6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直接地址加1
               lcall ndisplaymin       ;显示设置分钟后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mov a,65h
               cjne a,#60,nminset                ;比较两数不相等则转移到nminset
               mov 65h,#0
               lcall ndisplaymin
nlop1:         jb p2.6,nminset         ;再次按下闹铃设置开关时进行闹铃小时设置
               lcall keydelay1
               jb p2.6,nminset
               jnb p2.6,$
               clr p2.1               ;设置分钟灯灭
               setb p2.2              ;设置小时灯亮
nhourset:      jb p1.1,nlop2
               lcall keydelay1
               jb p1.1,nlop2
               jnb p1.1,$
               inc 66h
               lcall ndisplaymin       ;显示设置小时之后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mov a,66h
               cjne a,#24,nhourset
               mov 66h,#0
               lcall ndisplaymin
nlop2:         jb p2.6,nhourset        ;再次按下闹铃设置开关时跳回正常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lcall keydelay1
               jb p2.6,nhourset
               jnb p2.6,$
               clr p3.6                ;闹铃设置灯灭
               clr p2.1                ;分钟设置灯灭
               clr p2.2                ;小时设置灯灭
               mov 70h,#2
               lcall displaymin        ;显示正常时间

naoling:  clr p3.6

             jb p2.7,nlop6           ;闹铃开关按下时进入闹铃模块
             lcall keydelay1
             jb p2.7,nlop6

              jmp setkey

;闹铃模块

              mov a,61h

              cjne a,66h,nlop6         ;比较小时是否与设定时间相同
  nlop3:      mov a,60h

              cjne a,65h,nlop6         ;比较分钟是否与设定时间相同

sound:

              jb p2.7,nlop6
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2
              jnb p2.7,nlop4

              jmp setkey
nlop4:       clr p1.7                  ;闹铃时间到时闹铃灯会闪烁
              lcall keydelay1
              jmp nlop3
              setb p1.7
              jmp setkey

nlop6:   setb  p1.7

            jmp setkey

;各子程序模块

  ;时分进位子程序
min:inc 60h
    mov r1,70h
    cjne r1,#2,loop10
    lcall displaymin
    jnb p3.2,loop10
loop10: mov r4,60h
    cjne r4,#60,looop1
    mov 60h,#0
    mov r1,70h
     cjne r1,#2,hour
    lcall displaymin

hour:inc 61h
     mov r5,61h
     mov r1,70h
     cjne r1,#2,loop11
    lcall displaymin
loop11: cjne r5,#24,looop1
    mov 61h,#0
    mov r1,70h
     cjne r1,#2,looop1
    lcall displaymin

looop1:
ret

   ;时分显示子程序
displaymin:mov a,60h
           lcall hexbcd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长调用子程序hexbcd
           mov 62h,a
           anl a,#0fh                  ;与操作
           lcall dis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查表子程序
           lcall shuchu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输出子程序
           mov a,62h
           anl a,#0f0h                  ;与操作
           swap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高低4位互换
           lcall dis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查表子程序
           lcall shuchu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输出子程序
displayhour:mov a,61h
            lcall hexbcd          ;        长调用子程序hexbcd
            mov 63h,a
            anl a,#0fh                  ;与操作
            lcall dis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查表子程序
            lcall shuchu          ;长调用输出子程序
            mov a,63h
            anl a,#0f0h                  ;与操作
            swap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高低4位互换
            lcall dis                  ;长调用查表子程序
            lcall shuchu          ;长调用输出子程序
            ret

     ;输出子程序
shuchu:mov r7,#8
lop3:rrc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带进位循环右移一位
     clr p3.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p3.4清零
     mov p3.5,c
     setb p3.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置位
     djnz r7,lop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寄存器减1不为0则转移到lop3
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返回
;查表
dis:mov dptr,#t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指定查表启始地址
    movc a,@a+dpt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变址寻址 查表
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返回

  ;延时
keydelay1:mov r1,#2           ;延时子程序1
keydelay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子程序
           lop6:mov r2,#50
           lop5:mov r3,#250
           lop4: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djnz r3,lop4
           djnz r2,lop5
           djnz r1,lop6
    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从子程序返回

hexbcd:mov b,#10
        div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除法指令a/b        =商A...余B
        swap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累加器高低半字节互换(循环左移4次)
        orl a,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逻辑或运算a+b
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
   ;闹铃设置时间显示子程序
ndisplaymin:mov a,65h
           lcall hexbcd
           mov 67h,a
           anl a,#0fh
           lcall dis
           lcall shuchu
           mov a,67h
           anl a,#0f0h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lcall dis
           lcall shuchu
ndisplayhour:mov a,66h
            lcall hexbcd
            mov 68h,a
            anl a,#0fh
            lcall dis
            lcall shuchu
            mov a,68h
            anl a,#0f0h
 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 lcall dis
            lcall shuchu
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从子程序返回

delay2:mov r1,#70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70到寄存器 R1
llop:mov r2,#250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250到寄存器 R2
llop1:n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空操作
      n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空操作
      djnz r2,llop1                  ;寄存器R2减1,不为0,则转移到llop1
      djnz r1,llop                  ;寄存器R1减1,不为0,则转移到llop
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;从子程序返回

;定时器0中断服务

ts:cjne r0,#10,loop1          ;比较#10,R0两数,不相等转移到loop1  (定时器0中断服务)
     cpl p1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P1.0取反
     mov r0,#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0到寄存器R0
     mov tl0,#0b0h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0b0H到定时器0低8位
     mov th0,#3ch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3CH到定时器0高8位
     inc 59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直接地址59H加1
     mov r6,59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59H的内容到R6
     cjne r6,#120,loop          ;比较#120,R6两数,不相等转移到中断返回
     mov 59h,#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#0到59H
     lcall min             ;长转移到时分进位子程序
     jmp loop             ;转移到中断返回
loop1:inc 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寄存器加1
      mov tl0,#0b0h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到定时器0低8位
      mov th0,#3ch                  ;传送立即数到定时器0高8位
loop:reti                     ;从中断返回

;数据表
tab:db 0fch,60h,0dah,0f2h,66h,0b6h,0beh,0e0h,0feh,0f6h,0eeh,03eh,09ch,7ah,9eh,8eh                  ;数据表
end

网友:
额,真心不太会汇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这貌似164的驱动

查了下164驱动的电路图,应该是类似的硬件,本人菜鸟,之前没看过164这样的驱动.

楼主:
没办法,英语不好,感觉学c51鸭梨很大.汇编的指令好记点,所以在用力的学汇编了!

网友:
表示不用汇编,感觉太晦涩了

网友:
表示汇编一看就头大,还是C语言好看。。。本人彻底不懂汇编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