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IOS串口通信,打底怎么了?

楼主(2014-03-09):
请问下,我再用NIOS做串口通讯,我用用这个蓝色的串口线两头分别接在FPGA的串口(板子上有max232)和PC的USB口之间,输入程序为何无法在串口助手中显示出来

#include<stdio.h>
int main()
{
printf("Hello World!");
printf("1233444322111111111");
printf("0x87");
return(0);
}

我的stdin和stdout已经改为uart口(非jtag口)

楼主:
设备管理器上显示在com3口上了

楼主: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string.h>
int main(void)
{
FILE *fp;
char *msg="hello world!";
fp=fopen("/dev/uart","r+");
if(fp)
        {
        fprintf(fp,"%s",msg);
        fclose(fp);
        }
return(0);
}
我用了这段程序也没法子。。。已发送txt灯有亮,但串口调试助手却并未显示出来hellow world的符号

楼主:
http://cuso4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192722317201279818470/

楼主:
姐历经了千辛万苦。。终于发现是串口线的问题。。把USB转串口的母线头的2,3脚短接,串口助手无法收到发出去的数据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