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个FPGA最便宜?

楼主(2014-03-09):
不要CPLD,要FPGA,这样可以在线更新,哪个最便宜啊

网友:
xilinx xc3s50a-4vqg100c
找最低档最常用的就行了

网友A:
lattice 便宜,容量不大
actel   便宜,种类多
maxII  没有 RAM,所以称为 CPL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attice 便宜,容量不大
actel   便宜,种类多
maxII  没有 RAM,所以称为 CPLD

不仅仅因为没有RAM,而且因为它没有PLL之类,只有最基本的逻辑功能。实际上算小半个FPGA。

网友:
没有更好的推荐了么?

网友:
没量,哪家也不便宜

网友:
又要马不吃草,又要马快快跑,基本不大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