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准备入门电子,求推荐第一台示波器 是二手的模拟的...

楼主(2014-03-09):
新人准备入门电子,求推荐第一台示波器 是二手的进口的模拟的 还是新的数字的国产的呀, 一开始需要多大的带宽啊,  调 STM32 等单片机使用
PS:本人不是土豪,准备花1000左右,再咬牙也不超过2000,呵呵,如果将来做出东西来可以换个新的好点的
先谢谢了

网友:
就收一个二手的1052刷成100MHz的,1000-1200看成色,完全够用

网友A:
调试单片机之类的数字系统,万用表+逻辑分析仪 就足够用了…… 玩模拟的话才需要上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调试单片机之类的数字系统,万用表+逻辑分析仪 就足够用了…… 玩模拟的话才需要上示波器 ...

示波器还是很有用的

网友:
自己一直用的是数字的,偶尔用过别人的模拟示波器。推荐你还是买数字的吧,形容一下的话,就像用指针表和自动量程的数字表这样的感觉区别。单片机开发50M 带宽就够了,买个二手50M数字示波器也就1000到1500左右,楼上推荐的普源1052二手也就1000.还可以刷成100m的。的确不错。

网友:
另外 逻辑分析仪,要买的,写外围芯片或者屏的驱动啥的,没逻辑分析仪,出了问题,想找没有分析时序的工具,我反正不知道怎么找 。淘宝上金沙工作室那个100块钱的那个就不错。

网友B:
我闲置一台,新的,有兴趣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闲置一台,新的,有兴趣吗?

什么机器啊,什么价格?如果合适就要了啊

网友:
可以QQ21152642联系我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机器啊,什么价格?如果合适就要了啊

为了省钱,淘个DS1052E,能破解到100M,兼顾性价比和品质稳定
如果要性能好些,显示效果好些,可以直接考虑普源DS1074Z,有DPO效果,四通道,可扩展总线触发解码选件,做开发会有较大帮助。
给论坛朋友是有优惠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根本不用去淘什么二手机器,OWON的类型多,可以选择比较传统的EDS102C,或者比较新颖的PC示波器,VDS3102, ...

我好像有点强迫症,只想用大家都评价不错的,国产的好像只有普源的大家都说还不错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再好的东西也有人说不好的,关键是选择适合自己的,性价比很重要,2K的预算可以买到10M深存储,1G采样率 ...

问题是我用不了那么深的存储的呀,呵呵,我需要稳定性,正确性,这个需要大多人试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我用不了那么深的存储的呀,呵呵,我需要稳定性,正确性,这个需要大多人试用的 ...

采样深度不嫌多的
这直接影响到在慢扫描档抓到的波形能拉多开

网友:
就像用指针表和自动量程的数字表这样的感觉区别

网友:
我也想一台示波器。2000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