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所示,这种情况怎么完成16位数据的写?

楼主(2014-03-09):
如题,

如图所示,比如,要对AD进行配置,根据时序写操作可知,前8位为命令字节,后八位是要写入的数据。  问题来了,假设对 DIN 写入0x20E0,二进制为0010 0000 1110 0000,其中前八位意思是对 地址为08h的寄存器进行写,后八位就是数据,

关键是这个寄存器是16位的,如图。

如果写两次,前八位的命令字节应该一样,第二次写入的八位的数据就会把第一次写的给覆盖掉。

请问各位,这种情况怎么处理?

楼主:
还请高手指点一二

网友A:
圖例只給了兩個字節的讀寫時序,即Command+Data(1-byte)
個人看灋,只要CS信號維持低,還能繼續寫字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圖例只給了兩個字節的讀寫時序,即Command+Data(1-byte)
個人看灋,只要CS信號維持低,還能繼續寫字節

先按你说的试试,官方给的那个datasheet貌似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先按你说的试试,官方给的那个datasheet貌似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。

只好試試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圖例只給了兩個字節的讀寫時序,即Command+Data(1-byte)
個人看灋,只要CS信號維持低,還能繼續寫字節

正解!

楼主:
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能不能分享下?

网友:
按4楼的做吧, 数据手册又没有说一次只能写一个地址+一个数据.

网友:
SIP Commond byte 中的bit2 - bit6 应该有选取作用吧

网友:
四楼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