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 低速异响

楼主(2014-03-09):
最近手头上带霍尔的无刷电机   高速运行时波形是正常的 声音挺清脆的 跟之前用过的无刷电机声音差不多 ,但是在低速负载后时 电机 吱吱的响  此时的波形 是不太明显的梯形波,如果是轴承坏了  高速的时候应该也有声音的呀  请问这个大概是什么情况呢

网友A:
此时的霍尔信换相信号与转子的位置有相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时的霍尔信换相信号与转子的位置有相差。

恩 谢谢兄台的回复   在低速的时候 我打过端电压波形 明显不是梯形波了, 而且在高速的时候他的波形也不是严格对称 霍尔误差肯定是有的, 像兄台说的这种情况 我该怎么处理呢,今天我把PID的输出 限制了-220ns~-40us 和220ns~40us   220ns 是我设置的死区时间 40us 载波频率 端电压波形还是没得到改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 谢谢兄台的回复   在低速的时候 我打过端电压波形 明显不是梯形波了, 而且在高速的时候他的波形也不 ...

相位补偿,补到符合要求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位补偿,补到符合要求即可。

恩 我试试先,兄台 做过无刷 低速 几十转的应用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 我试试先,兄台 做过无刷 低速 几十转的应用没

没有,只是以前玩无刷的时候遇到过这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只是以前玩无刷的时候遇到过这情况。

好的 谢谢了

网友B:
把PWM提升到25KHZ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PWM提升到25KHZ左右

我现在PWM 就是25K 但是010ms 读一次角度 做一次调节,因为速度比较低 读角度太快了 也不准。  声音感觉 跟反拉有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