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2530不跑协议栈的时候,点对点最大速度可以多大,可传语音?

楼主(2014-03-10):
目前是想用CC2530传输语音    特点是低功耗       我知道CC2530传输速度不高  但是没有协议栈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多少呢?

网友A:
不可以,最大250K的速度,语音至少要2M以上才可以。

网友:
压缩后中传输是没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,最大250K的速度,语音至少要2M以上才可以。

那我还是用nrf24l01的算了

网友:
压缩后语音速率可以低到十来kbps

网友:
只能是压缩,没有zigbee协议栈的话 好像也是250k,具体你查看数据手册

网友:
好像SDH光纤网的交换机上的语音通道是64kbps。

网友:
请查speex  8kbps 杠杠的

网友:
可以传,直接压缩一下就可以了哦。

网友:
电话一直用64K,网上下的评书才16K,网上的很普通的视频才768K,2M在网上算是高清了。

网友(2014-04-14):
貌似曾经听说过语音模块走9.6k串口的……

网友:
高清音频一般320Kbps,就看你是不是多点了。

网友B(2014-09-16):
静待回答,也很需要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静待回答,也很需要,

我们直接选了个语音压缩的芯片,用zigbee传的,基本没问题。

网友:
速度不是很快,以前玩过,语音压缩后,10K左右就够了,但是语音质量一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