蓄电池 安全监测

楼主(2014-03-10):
坛内前辈们好,小弟要监测纯电动客车的蓄电池组,安全监测,
避免火灾发生,
能提前监测到安全隐患,现在我只想到蓄电池便面的温度监测,
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?请前辈们知道,谢谢,

网友A:
电池的种类总是要说明下 的

网友B:
电池内阻,过流,欠压,是否漏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池的种类总是要说明下 的

感谢你的回复,现在我也是不知道电池的种类,好像不是干电池,
具体的种类我现在也不知道,纯电动客车使用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池内阻,过流,欠压,是否漏液

感谢你的回复,
电池爆炸起火和这些也有联系的吗?不是很懂这方面,第一次接触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的回复,现在我也是不知道电池的种类,好像不是干电池,
具体的种类我现在也不知道,纯电动客车使 ...

见过用普通铅酸蓄电池的(EV的公交),也有用18650的(特斯拉),大部分还是动力锂电池吧,铁锂之类的,干电池不靠谱啊,兄弟

网友C:
电流和电压是不是也要监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见过用普通铅酸蓄电池的(EV的公交),也有用18650的(特斯拉),大部分还是动力锂电池吧,铁锂之类的,干电 ...

如果是你说的这些,那我应该使用什么手段监测比较好呢?

现在实验中使用温度、烟雾监测,但是烟雾会有误报,

网友A:
http://www.amazon.cn/%E7%94%B5%E ... 0%E6%89%8B%E5%86%8C
推荐下电池手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流和电压是不是也要监测啊

我也是不太清楚的,现在期待哪位有经验的前辈出来解答一下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amazon.cn/%E7%94%B5%E6%B1%A0%E6%89%8B%E5%86%8C/dp/B00DB2B4LI/ref=sr_1_1?ie=UTF8&qid=13944 ...

谢谢你推荐的书,

网友D:
过流切断保护>温度告警+超温切断>过压,三者要一起搞……正常情况下都有个过程(比亚迪出租车那样电池组都被撞破的怎么保护都没用),足够逃生了

网友:
铅酸还是锂电?
通常检测温度,电压,电流,鼓涨变形,最好能计算出SOH和动态内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过流切断保护>温度告警+超温切断>过压,三者要一起搞……正常情况下都有个过程(比亚迪出租车那样电池组都 ...

感谢你的回复,这个功能好像相当于电源管理系统了? BM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过流切断保护>温度告警+超温切断>过压,三者要一起搞……正常情况下都有个过程(比亚迪出租车那样电池组都 ...

感谢你的回复,这个功能好像相当于电源管理系统了? BMS?
我也不是很了解,有参考价值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