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FPGA+ov7670摄像头,用什么上位机好?

楼主(2014-03-10):
用FPGA+ov7670摄像头,用什么上位机好? 是不是普通的只要可显示摄像头内容的上位机都可以?

网友:
MM你好,你的问题真是不好回答
上位机只是一个统称,一般指的是在PC机上运行的软件
能显示摄像头内容的PC软件能不能显示你的摄像头图像,取决于你FPGA与上位机软件之间的硬件连接,与软件协议
就跟一个只能听懂英语的人,你和他说中文他能听得懂吗

楼主:
ps: 最后我打算用VGA做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