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过孔塞油

楼主(2014-03-10):
上星期刚做了200块板,选择全部过孔塞油,孔径28MIL,但从收到板子只有不到20%看到塞油(就是整个孔布满油)其它的都看不到,和之前打样时看到的一样,也没看到发白,算有点发黄吧,这也算塞油了吗?由于太小照相无法分辨就不上传图片了

网友:
工艺成本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,呵呵

网友A:
其实过孔盖油咋样滴,我拿过几块板看过,就是穿了个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过孔盖油咋样滴,我拿过几块板看过,就是穿了个洞

开始打样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塞油,小批量的板是在惠州做的,收到就看到差别了,大多数孔也是和样板一样有一个洞,小部分就看到绿油完全盖住过孔,也就是过孔被堵住了。

网友:
过孔盖油应该是不开窗吧,过孔塞油应该是另外的工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始打样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塞油,小批量的板是在惠州做的,收到就看到差别了,大多数孔也是和样板一样有 ...

嗯,原来这样

网友:
没明白讨论的是盖还是塞?28mil的过孔用“塞”的话,孔径也太大了吧,绿油硬化要花很长时间

网友:
就这样的,正常,有时候盖住了有时候没盖住,老板说工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