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信发送中发送0x1A确定短信发送,写成字符的形式怎么写

楼主(2014-03-10):
短信发送中发送0x1A确定短信发送,写成字符的形式怎么写,因为函数是写字符串的形式发送数据,数据发送完成后需要发送0X1A才能发短信,但是不知道0X1A需要写成什么符号,像AT后面的回车换行可以写作/r/n

网友A:
"\x1A"或者"\32"都可以。
另外你的斜杠反了,应当是"\r\n"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"\x1A"或者"\32"都可以。
另外你的斜杠反了,应当是"\r\n"。

谢谢,测试可以了。
测试了下在程序中都可以写成\+对应的16进制数对应。

网友:
不知道哎,新手只能帮顶了,加油

网友:
可以这么用的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