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是模拟输出口,我用FPGA做的话还要D/A转换?

楼主(2014-03-10):
我的黑金开发板上没有DA芯片,只有一个VGA口额

网友A:
简单的用电阻就可以了

网友:
权电阻数模转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的用电阻就可以了

在R G B的出口处分别加个电阻么就行了么?不行吧,那RBG的幅值都不变,混色后只有彩条信号啊

网友A:
翻翻老的FPGA开发板的资料,要努力学习啊,少年!

网友:
VGA接口图片蛮详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翻翻老的FPGA开发板的资料,要努力学习啊,少年!

恩恩! 谢谢!

楼主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33fa804369eae009581becff.html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c4bcc53383c4bb4cf7ecd117.html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303d9b03a6c30c2259019e21.html
http://tinyvga.com/vga-timing
这些是VGA有用的参考资料

楼主:
module VGA(clk,db,r,g,b,hs,vs,addr);
input clk;
input db;
output r,g,b,hs,vs;
output addr;

reg hs,vs;
reg[10:0] count_v,count_h;
reg[18:0] addr;
wire[11:0] db;
reg flag;
wire[3:0] r;
wire[3:0] g;
wire[3:0] b;

assign{r,g,b}=(flag==1?db[11:0]:0);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if (count_h==800)
        count_h<=0;
else
        count_h<=count_h+1;
end

always@(posedge clk)
begin
if (count_v==525)
        count_v<=0;
else
        count_h<=count_v+1;
end

always@(posedge clk)
begin
if (count_h==0) hs<=0;
if (count_h==96) hs<=1;
if (count_v==0) vs<=0;
if (count_v==2) vs<=1;
if (count_v>2&&count_v<515)
        begin
        if (count_h>144&&count_h<784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flag<=1;
                addr<=addr+1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 flag<=0;
else addr<=0;
end
endmodule
        end
end

这个是参考以上资料和5楼大哥的VGA电路图写的程序,ov7670 640*480

楼主:
0v7670有三种数据模式,RGB分别为565;555;444.
5楼的图是444的。565的图可见http://www.cnblogs.com/crazybingo/archive/2010/07/31/1789323.html

网友B:
价格芯片吧,也不贵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价格芯片吧,也不贵!

那得要3个D/A 速度一般在20Mhz以上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得要3个D/A 速度一般在20Mhz以上的

谁跟你说的!

楼主:
不是么。。。。
R G B一人一个3个了,640*480@60hz 的像素频率是25.125Mhz啊

网友:
ps:
google 搜索 ADV71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学,请教问题要谦虚,说句倚老卖老的话,上面有网友给你推荐的文章,就有我写的。

你买的板子的作者,就 ...

大神,知道了,就是想交流一下,没有冒犯的意思,见谅!

网友(2016-06-12):
MARK目前要搞这个了

网友:
用ADV7123就可以了,比较常用的vga芯片。原理就是里面有三路DA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