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做的无线供电,驱动方波的频率越低,传送的功率越大?

楼主(2014-03-10):
使用的是IRF540MOS管,使用的是UCC37321驱动器,发现驱动方波的频率在10KHz时能传送3.8W的功率,加到300KHz降到了0.9W,加到1MHz时只有0.2W了。。。

不是说频率越高,传输的功率越大吗?为什么我的是反的呢?

网友A:
乱讲!发射端和接收端需要匹配,信号在接收端和发射端发生谐振的时候,能量传送最大。要不然收音机换台怎么实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乱讲!发射端和接收端需要匹配,信号在接收端和发射端发生谐振的时候,能量传送最大。要不然收音机换台怎么 ...

实测出来就是这样的啊,接收端和发射端的LC谐振电路参数都是一样的,L是50.36uH,C是805pF。都是按照1MHz的传送频率配的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

网友:
你试试给1M的正弦波,拿频谱仪在接收端看看谐振的频率

网友:
频率高,线圈的趋肤效应也会越大,看小线圈高频下的参数。

网友B:
谐振频率不能只用发射端计算的, 接收端的负载参数会影响谐振频率的。 接收端的位置也会影响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实测出来就是这样的啊,接收端和发射端的LC谐振电路参数都是一样的,L是50.36uH,C是805pF。都是按照1MHz ...

你怎么知道谐振啦?如果只是元件参数计算得到的结果,根本不算。电路中电容效益对谐振频率影响很大。

网友:
我一个莱鸟,同样电感,频率越高,阻抗越大,电流越小,对应的传递的功率是不是越小?

网友:
改变频率后发射端的LC也要改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怎么知道谐振啦?如果只是元件参数计算得到的结果,根本不算。电路中电容效益对谐振频率影响很大。 ...

请问应该怎么调试呢?是要不断的更换电容来测试吗?我在接受端接了一个全桥整流和4700uF的电容滤波,然后接到了10ohm的功率电阻上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谐振频率不能只用发射端计算的, 接收端的负载参数会影响谐振频率的。 接收端的位置也会影响的。 ...

请问应该怎么调试呢?是要不断的更换电容来测试吗?我在接受端接了一个全桥整流和4700uF的电容滤波,然后接到了10ohm的功率电阻上面。

网友:
如图并联谐振,最顶端为信号输入端,下面是地。并联谐振,谐振的时候为纯电阻特性,阻抗最高,所以调节电容使得A点电位最低即可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应该怎么调试呢?是要不断的更换电容来测试吗?我在接受端接了一个全桥整流和4700uF的电容滤波,然后 ...

如果追求最大功率传输,可以用锁相环控制, 自动锁定谐振频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追求最大功率传输,可以用锁相环控制, 自动锁定谐振频率。

请问具体应该怎么做呢?求指教~~

网友:
可以查查CD4046 这个是模拟锁相环。 我们做QI充电器用MCU模拟锁相环做反馈。

网友:
最近也在学习无线充电,不知道楼主用的驱动器里自带MOS了,还加MOS管干嘛,能不能分享下电路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