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装的太心酸了

楼主(2014-03-10):
上次莫名其妙装好了~然后重装了电脑软件就装不上去,我已经将软件卸载了好几次0.0

网友:
这种第三方软件的加密那是很厉害的。时不时的就升级加密等级。还是换换吧。比如ARM公司的KEIL。ALTERA公司的Q II。这些都默认小公司免费使用。省去了软件不稳定的烦恼呀。之前安装那个PADS的时候,真操蛋。要系统重装好几次才能搞定。还不一定稳定。

网友A:
我在淘宝买了个盗版IAR破解版,装的很顺利啊!!

网友:
是不是系统问题,这些软件个人建议最好是用xp系统,兼容性最好,win7勉强可以,别装64位系统

网友:
我就是WIN7 64位系统。IAR ARM,IAR STM8 ,PADS ,ORCAD ,Q II都安装,完全没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iar不好装吗?很好装啊

网友:
从来没有遇到过,电脑重装过多次,重装iar都是非常的顺利

winxp

网友:
源文件不是来至阿莫论坛的?
我电脑,win7,同时装有正版的IAR EW AVR 6.12跟D版的EW ARM 6.7(安装文件来至IAR官网,破解来至论坛),两者兼容得很好

网友:
IAR和KEIL如果在WIN7上装的话,可能要使用管理员账号安装和打开,否则经常会有问题

网友:
破、、解是个问题

网友(2014-05-05):
IAR确实比较坑!

网友:
上次有坛友推荐了  Windows8FirewallControl
现在用的很爽,可以禁掉联网

网友:
一般用keil,很少用IAR

网友:
装,继续装,一定能装好,建议使用iar6.3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在淘宝买了个盗版IAR破解版,装的很顺利啊!!

论坛就有一个很好用的破解器、

网友:
哪个版本在哪个操作系统都很好安装,
从没有出现过安装的问题的飘过。

网友:
野火一天攻破K60光盘提供有破解版的IAR,用的挺不错的。

网友:
注意版本的问题。IAR支持64位系统吗?

网友:
看看下面的帖子,估计有帮助。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70571-1-1.html

网友:
一直用keil

网友:
用个虚拟机,装一次就行,随时恢复

网友B:
什么版本的?我用4.2装在云端里边,到哪台电脑都可以使用

网友C:
207飞B ,这么多啊,怎么刷出来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207飞B ,这么多啊,怎么刷出来的

不知道,这几天整毕设,用kl25,搜资料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,这几天整毕设,用kl25,搜资料吧

又加3了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版本的?我用4.2装在云端里边,到哪台电脑都可以使用

4.2?那得多老啊!许多新器件都不支持。最新的都已经7.10了。

网友:
iar挺好用了,就是论坛中的keil例子比较多,尤其是移植什么的,不好弄

网友:
建议楼主用KEIL,一直在用,比较稳定,KEIL最新的5.1,好用!

网友:
IAR安裝也不麻煩啊 都是一次安裝成功 WIN7裝IAR PADS也毫無壓力

网友(2014-06-29):
装 盗版呗

网友:
弱弱表示,xp依旧威武。

网友:
不要装版本特别新的,因为都不知道好不好用,破解是否彻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