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SIM卡到GPRS模块的连接线最大能多长啊?

楼主(2014-03-10):
我需要把GPRS模块和SIM卡分别放在不同的PCB板上,
线太长了会不会影响模块对SIM卡的操作?
好像有个地方看到最长不超过10cm。找不着了。
多谢!

网友:
我们现在就是分开的

主板------40mm-------FPC座-------FPC排线--50mm-----GPRS板-----20mm--------无线模块

出了几K的货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当然尽可能短

楼主:
是啊。
不过因为结构的关系,两个东西不能放在同一块板子上,
所以想知道分开多远能行得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现在就是分开的

主板------40mm-------FPC座-------FPC排线--50mm-----GPRS板-----20mm--------无线 ...

多谢楼上详细的资料,这么说来还行。
请问你们现在的SIM_CLK和SIM_DATA之间加地线隔离了吗?

网友B:
通信设备上面的GPRS模块我见到过延长线达到30CM的。延长的是单纯的SIM卡插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现在就是分开的

主板------40mm-------FPC座-------FPC排线--50mm-----GPRS板-----20mm--------无线 ...

jim166783提供的信息,让我可以做出判断了,
没有问题的话,我就把分给他了。
感谢各位的回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信设备上面的GPRS模块我见到过延长线达到30CM的。延长的是单纯的SIM卡插槽! ...

我也是延长卡插槽而已,不过有点担心太长了会有挑卡等问题,
因为没有实际这样干过,所以想借各位的经验参考。
多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延长卡插槽而已,不过有点担心太长了会有挑卡等问题,
因为没有实际这样干过,所以想借各位的经验 ...

延长线使用的扁平排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延长线使用的扁平排线。

明白了。
多谢再次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