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NIOS下集成多个c文件?

楼主(2014-03-10):
为什么提示错误这么严重 每个子函数都叉叉?(单个单个文件编辑没问题)

网友A:
这么巧,偶也在看7670,不过没多少业余时间。

这应该和文件格式有关,使用别的记事本打开看看中间是否有不可见字符了——包括检查头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巧,偶也在看7670,不过没多少业余时间。

这应该和文件格式有关,使用别的记事本打开看看中间是否有不 ...

我后来把#include"ov7670.c"改成#include<ov7670.c>就好了

网友:
额,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,顶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