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untu下建立Qt4.5开发环境,包括x86和ARM

楼主(2014-03-10):
条件:TQ2440开发板,虚拟机安装的Ubuntu10.04,安装好天嵌自带的GCC交叉编译器
参考:http://blog.csdn.net/newnewman80/article/details/6286271

一、安装qt-opensource
        1、解压qt-x11-opensource-src-4.5.3.tar.gz到相关目录
        2、进入相关目录,执行# ./configure ,之后选择o,提示错误Basic XLib function test failed !You might need to modify the include and library search paths by editing QMA; 解决:没有安装libtst-dev ,apt-get install libxtst-dev;
        3、执行# gmake 提示错误:gmake命令未找到,网上说gmake就是make,但是执行make提示错误,没想相关的makefile文件,原因还是第一步的执行没有成功,重新执行上面一步,然后# make,需要很长时间,
        4、# make install ;
        5、在qt解压的根目录下建立shell文件qt_x11_setenv.Sh,内容为:

        #!bin/bash
PATH=/usr/local/Trolltech/Qt-4.5.3/bin:$PATH
QTDIR=/usr/local/Trolltech/QT-4.5.3
MAINPATH=$QTDIR/man:$MAINPATH
LD_LIBRARY_PATH=$QTDIR/lib:$LD_LIBRARY_PATH
export PATH QTDIR MAINPATH   LD_LIBRARY_PATH
echo "     set qt-x11 env. successful    "

        6、保存退出,在终端执行# source qt_x11_setenv.Sh,终端回显:set qt-x11 env. Successful;
        7、# echo $QTDIR 回显:/usr/local/Trolltech/QT-4.5.3 说明环境变量设置成功;

二、、安装Qt-Creator集成开发环境
        2、# ./ qt-creator-linux-x86-opensource-1.3.0.bin 开始安装..........;
        3、安装成功后,桌面会有图标(如果显示的是一个文件加锁样式,则要chmod 777),这时候还不能用,还要设置qmake;
        4、打开QtCreator 点击Tools-->Opention-->Qt4-->Qt Versions 点击右边的“+”添加条目,下方的“Version name”中起个名字,关键是QMake Location 的选择,我的位置在:/usr/local/Trolltech/Qt-4.5.3/bin/qmake,然后点击下方的Rebuild,等会前方的 差号会变成 对号,然后点击apply ok 搞定!

三、安装嵌入式Qt编译程序
        1、首先安装tslib 解压缩文件到相应的文件夹,进入加压目录;
        2、# ./autogen.sh 提示错误:./autogen.sh: 4: autoreconf: not found  解决:没有安装automake 工具 apt-get install automake libtool
        3、./configure --prefix=/home/mytslib/ --host=arm-linux ac_cv_func_malloc_0_ nonnull =yes;
        4、# make 遇到错误

In function ‘open’,
            inlined from ‘main’ at ts_calibrate.c:227:11:
        /usr/include/bits/fcntl2.h:51:24: error: call to ‘__open_missing_mode’ declare        d with attribute error: open with O_CREAT in second argument needs 3 argu        ments In function ‘open’,
            inlined from ‘main’ at ts_calibrate.c:229:11:

                解决:在源文件 ./test/ts_calibrate.c 中
// 源文件
// if ((calfile = getenv("TSLIB_CALIBFILE")) != NULL) { //     cal_fd = open (cal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e, O_CREAT | O_RDWR); // }
else {
//   cal_fd = open ("/etc/pointercal", O_CREAT | O_RDWR); // }
// 需要更改成如下形式
if ((calfile = getenv("TSLIB_CALIBFILE")) != NULL) {     cal_fd = open (calfile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_CREAT | O_RDWR, 0777); }
else {
    cal_fd = open ("/etc/pointercal", O_CREAT | O_RDWR, 0777); }(直接复制粘贴可能会出错)

        5、# make install 成功后可在/home下生成mytslib,进入mytslib可以看到有bin include lib etc四个文件夹;
        6、将qt-embedded-Linux-open-src-4.5.3.tar.gz 解压到相关目录(我解压后剪切到opt/EmbedSky目录下);
        7、进入目录下,执行 # ./arm_qt4.5_build 提示错误:gmake未找到。解决将gmake改为make;
        8、执行# ./arm_qt4.5_build 提示错误:没有makefile 解决,将arm_qt4.5_build 里的触摸屏相关路径(位于-qt-mouse-tslib后面)修改为: -I/home/mytslib/ include -L/home/mytslib/lib;然后打开环境变量文件# gedit /etc/profile,(profile里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GCC环境变量内容)更新 # source etc/profile;
        9、再次执行 # ./arm_qt4.5_build;成功!
        10、在QtCreator中新建修改相关的qmake(如上面 二、4 和 图片所示 路径位于);....../qt-4.5/__install/arm/bin
        这是第二次安装,仍然耽误了很长时间,所以这次好好记录了一下,说的有点复杂,有点乱。
说的有点复杂

网友:
利用QT做UI?

楼主:
是的,Qt4.5,不过目前还在学习,还没做过啥东西

网友:
linux下Qt环境搭建,谢谢。

网友:
本座到此宝地一游~

网友:
值得学习,收藏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