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DCDC芯片,输入10VDC,输出3.3V/5A或者5V/1A

楼主(2014-03-10):
寻两款 DCDC芯片,输入10VDC,输出3.3V/5A或者5V/1A   芯片必须的德州仪器的。 求大神门推荐了!

网友:
你这个要求 单芯片就能搞定了 直接去TI官网找

楼主:
谢谢大神回复。  新手,芯片太多了...不知道如何找起,还请指教

网友:
TPS系列
http://www.ti.com.cn/lsds/ti_zh/ ... 18&p634max=5;15

网友A:
你都说了TI的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找啊,可以筛选,也有专门的在线软件帮你选啊

网友A:
楼主去看一下LM1084
输出有3.3V  5V  12V  还有外部电阻设置输出电压的几种版本。输出电流最大5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都说了TI的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找啊,可以筛选,也有专门的在线软件帮你选啊 ...

谢谢哦  你是搞stm32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去看一下LM1084
输出有3.3V  5V  12V  还有外部电阻设置输出电压的几种版本。输出电流最大5A

看你不是做硬件的吧  10v转3.3V  5A还能用LDO?这么大损耗,热量怎么解决?再说了,楼主已经说寻找DC-DC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哦  你是搞stm32?

你从哪里看出来我搞STM32的。。。过话说回来,我只是用过STM32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你不是做硬件的吧  10v转3.3V  5A还能用LDO?这么大损耗,热量怎么解决?再说了,楼主已经说寻找DC-DC ...

好吧~~电源方面确实接触的少,不太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