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5V/20A输出 DCDC 方案选型

楼主(2014-03-10):
输入电压:+12~60Vdc
输出参数:5V/20A。
请设计过该DCDC的指点下,提供下IC或方案!谢谢!
可以考虑同步整流。半桥。半桥。
暂时不考虑方案的成本。
我会做几十套用作测试。测试OK免费送。

网友A:
我见别人拆了一个明伟的电源 输入50v直流  输出5V60A 用的是单正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见别人拆了一个明伟的电源 输入50v直流  输出5V60A 用的是单正激的。

单管正激啊。用的哪家IC。

网友B:
这个用BUCK电路效率在60V的情况下不高,最好用正激有源钳位,参考TI  LM5026 及其demo  ,详见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5l6e3jqpKrxh-4ZP8ue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Z0UfZ5fDH1Bv-JktmWW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用BUCK电路效率在60V的情况下不高,最好用正激有源钳位,参考TI  LM5026 及其demo  ,详见http://wenku ...

谢谢!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管正激啊。用的哪家IC。

貌似是3844或 3845   记不太清楚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