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用三极管实现双极性归零码产生电路

楼主(2014-03-10):
(图片)

楼主:
项目需要用到429通信,专用429通信芯片可不是一般的贵,电平转换芯片也不便宜!于是我设计了这样一个电平转换模拟电路,用CPLD实现了429通信协议,超低成本!

楼主:
从图上看,用了5个三极管,10个电阻,如果用分立元件,占地方也不小,但是如果用双三极管,只要2个SOT363封装的UMD3和一个UMH11N就搞定了,占板面积超小。

楼主:
429的两根差分信号线驱动只用4个UMD3和1个UMH11N,当然也可以用6个UMD3来实现。

楼主:
对信号质量要求不高的话,可以用一个下拉电阻代替Q9,可以少一根控制信号线(A)。

网友A:
看上去不错,用CD4051占板更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上去不错,用CD4051占板更小。

你用CD4051做一个试试,用3.3V控制正负5V和0V三电平输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