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做了个BOOST电路,为什么占空比很小输出电压很大?

楼主(2014-03-10):
3.3V输入,50KHZ,占空比10%的时候,就输出大概10V的电压,50%的时候大概就50V。而且输出电压竟然还和电容的耐压值有关。
实验条件简陋,只有0.25W的电阻,所以选了一个10KOhm的电阻当负载,是不是和负载有关啊?
新手提问,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。

网友:
10K的负载,你换成100欧姆看看。。。还是10%的占空比的话,输出电压马上掉

网友:
反馈呢?你在开环工作?

楼主:
新手刚做boost拓扑哈。我发现我真是逗比,今天换了4个200欧2W的电阻串并联,终于和公式差不多了
这是我测出来的数据,关于负载变化和电感变化造成的影响还是不老懂,请各位多多指教

楼主:
擦,右下角没挡住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