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 关于txt 转 KML

楼主(2014-03-10):
要想把txt文件中存的纬度经度等数据转换为KML格式,里面的数据帧有什么格式要求吗?

网友A:
KML也是文本文件,最简单的KML只要经度,纬度就够了,你可以找个模板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KML也是文本文件,最简单的KML只要经度,纬度就够了,你可以找个模板看看。 ...

能否加你QQ:74067234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KML也是文本文件,最简单的KML只要经度,纬度就够了,你可以找个模板看看。 ...

网友B:
KML就是个xml文件
这是我以前用过的一个最简单的模板:
可能版本有点旧了 不过应该还能用
goolge本身有kml的文档

<?xml version="1.0" encoding="UTF-8"?>
<kml xmlns="http://www.opengis.net/kml/2.2">
    <Document>
        <name>KML</name>
        <description>KML</description>
       <Placemark>
            <name>[2011/2/1 19:59:14]</name>
            <description>line</description>
            <LineString>
                <coordinates>
                    -123.456,12.3456
                    ...
                    坐标点序列
                    ...
                </coordinates>
            </LineString>
        </Placemark>
    </Document>
</kml>

网友A:
5楼那个应该可以用.
我自己用的是从一款安卓软件生成的KML修改而来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楼那个应该可以用.
我自己用的是从一款安卓软件生成的KML修改而来的.

我是想用阿莫上别人写的上位机想把存的数据转换为KML  就像我截图的那样的数据  但是转换完成后导入谷歌地球发现不行 ? 是我没有按键5楼那样的格式吗

网友C:
GPS串口读的数据直接保存为 TXT ,googleearth 打开就行了 ,比KML包含的信息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KML就是个xml文件
这是我以前用过的一个最简单的模板:
可能版本有点旧了 不过应该还能用

我本身不懂上位机 我是想用别人写的上位机来把我存的文本数据转换为KML 但是发现不行,我觉得是我数据存的格式不对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呢,我存的数据格式就是刚刚那图  前面N是代表纬度方向后面纬度 等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GPS串口读的数据直接保存为 TXT ,googleearth 打开就行了 ,比KML包含的信息全

有格式要求吗 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有格式要求吗 ?

GPS串口输出 NMEA格式就可以

你可以试下附件的文件 效果应该如下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GPS串口输出 NMEA格式就可以

这是经过转换为NMEA之后的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GPS串口输出 NMEA格式就可以

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我只把纬度方向和纬度 经度方向和经度用txt的形式存在了SD卡中,我用别人写的上位机提取我的SD卡中的TXT文本进行转换(我不是很了解上位机)但是不行好像 我txt中存的数据就像这样,不知道是否有问题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是经过转换为NMEA之后的是吗?

不用转换 从GPS读到什么 就往SD卡中写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转换 从GPS读到什么 就往SD卡中写什么

向我那样只存指定的数据不行吗?像那些$GPGGA 这些帧头我不写不行吗?   能否留一个联系方式?  有好多问题呢!  还望大神赐教呀

网友A:
<?xml version='1.0' encoding='UTF-8' standalone='yes' ?>
<kml xmlns="http://earth.google.com/kml/2.2">
  <Document>
    <name>X-GPS Explorer</name>
    <Style id="X-GPSExplorer">
      <IconStyle>
        <Icon>
          <href>http://maps.google.com/mapfiles/kml/pushpin/ylw-pushpin.png</href>
        </Icon>
        <hotSpot x="32" y="1" xunits="pixels" yunits="pixels" />
      </IconStyle>
    </Style>
    <Folder>
      <name>Place Mark</name>
    </Folder>
    <Placemark>
      <name>My Path</name>
      <Style>
        <LineStyle>
          <color>ff0000ff</color>
          <width>2</width>
      </LineStyle>
      </Style>
      <LineString>
        <coordinates>114.123442,22.897634,60 114.123459,22.89776,61 114.123442,22.897634,60 114.123459,22.89776,61
        </coordinates>
      </LineString>
    </Placemark>
  </Document>
</kml>

上文是一个完整的KML文件, 只有这样的文件才能被Google Earth识别并在上面绘出路径.
以上文件99%的内容你都不必更改, 唯一需要更改的是 <coordinates>与</coordinates>之间的内容.
你只要将自己GPS得到的经纬度信息填入其中即可. 具体的格式为
经度,纬度,高度<空格>经度,纬度,高度<空格>.......
经纬度与高度之间以逗号间隔, 两组数据之间以空格隔开.

你需要怎么做?
1, 将从GPS报文中解码出来的经度纬度保存到SD卡上, 高度可选.
2, 将得到的经度纬度填到以上KML文件的<coordinates>与</coordinates>中间再保存为新文件, 后缀名为KML即可.

注意事项: 注意经度和纬度的单位都是度, 从GPS得到的数据需要转换一下.

我想你如果懂得C语言, 只要稍稍动手就可以将自己记录的格式转换为KML格式, 很简单的.

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在下面继续提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文是一个完整的KML文件, 只有这样的文件才能被Google Earth识别并在上面绘出路径.
以上文件99%的内容你 ...

好的 我明白了  谢谢您,不懂再问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