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型直流电机驱动

楼主(2014-03-11):
我想用atmega128控制小型直流无刷电机的转速,通过PWM调速,求驱动电路!电压DC24V,电流0.55A,正转就可以了

网友A:
9012的电流在800ma左右,满足你的要求

楼主:
我的电压时24v的,用PWM频繁开端可靠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9012的电流在800ma左右,满足你的要求

9012是PNP管吧?你图上咋是NPN管啊?

网友:
LZ 到底是有刷 还是无刷啊  无刷可不是单管控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012的电流在800ma左右,满足你的要求

哥们卸了360吧

网友:
你那电机是2线的直流有刷还是三线或8线的无刷有感/无感电机?

网友C:
你的回帖是怎么做到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的回帖是怎么做到的

回复 高级模式  最右边有个bg的图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高级模式  最右边有个bg的图标
搜噶   是不是这样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9012是PNP管吧?你图上咋是NPN管啊?

他上的原理图那不是写了9013吗,可能他打数字笔误了

网友:
无刷电机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

楼主:
两线的直流无刷电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