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板框大小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11):
上周在JLC打了块小板,ADS13画的,PCB尺寸是由pcb向导生成的,板子尺寸参数是68.5x17.5mm,禁止布线层和板边缘是0.5mm,也就是禁止布线层是67.5x16.5mm.如图所示
问题是:今天收到板子,和外壳一装明显小一圈,顶不到脚件位,再用卡尺量了一下尺寸,居然是安按布线层的尺寸切割给我的,杯具。
疑问是我没画好板框还是切割没做对?(平时主要做软件,板子只画过两块)ADS13里面怎么设置才能确保能被PCB厂正确识别?

ADS里面测量板长

ADS里面测量板长

实际测量

实际测量

实际测量

实际测量

网友A:
这是一个老问题了!
我们官网“工艺制程”一栏中就有介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一个老问题了!
我们官网“工艺制程”一栏中就有介绍。

谢谢回复,我去看看

网友:
按照JLC的官网介绍,板子实际尺寸应该是以禁止布线层或者机械层的尺寸为准的吧?

网友:
还有一个公差问题要考虑,不可能百分之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