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0-380V 开关电源

楼主(2014-03-11):
输入220-380V AC
输出12V 0.2A  DC

220V整流输出300V DC 这样的开关电源IC到是很多
380V整流输出547V DC 这样的开关电源IC有吗?很多MOS管的耐压是700V 是否够呢?比如:LNK304的内部MOS管耐压就是700V  VIPer12的内部mos管耐压是730V  如果用在380V AC输入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定的危险?

楼主:
高耐压的MOSFET 貌似价格不便宜呢?采用如下方案怎么样?

网友:
用控制IC加上800V的MOSFET就行了,或者直接用一个内置mos的IC加一个外置mos接成串联结构,外置mos源极驱动

楼主:
外置mos源极驱动 怎么接?

网友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&id=19690614786
买一个看看就知道了嘛

网友:
1200V可靠 也不贵吧 功率不大啊

楼主:
功率不大!

楼主:
这个电路貌似不错,相当于两个MOS管串联?

网友:
400V变频器的开关电源  常见3844+ 高压MOS管

如2SK1413   60W/4A/1500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路貌似不错,相当于两个MOS管串联?

这个就是外置mos源极驱动,Q1栅极电位固定,关断期间用于分担耐压

网友A:
书中的图,仅作参考哈:

网友:
马克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书中的图,仅作参考哈:

不要轻易尝试这些新奇电路,有风险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要轻易尝试这些新奇电路,有风险。

嘿嘿,所以我说只做参考。图是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17章的图。原理上关闭时有些问题。

前辈以前试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嘿嘿,所以我说只做参考。图是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17章的图。原理上关闭时有些问题。

前辈以前试过? ...

没有试过。 翻任意一本开关电源的书籍,里面拓扑电路都几十上百种。
但实际大量使用的不超过10种! 其余都有隐形问题或华而不实。

楼主:
采用高压MOS成本太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