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在RT-Thread里面使用SD卡啊,新手求解啊

楼主(2014-03-11):
如题,现在正在做一个课题,学长留下来的,让我短时间把数据存储这部分做好,我之前连rt-thread是什么都不知道,怎么搞sd存储呢,摔!!!希望各位大神指教啊

网友A:
硬件平台是什么?RT-Thread中直接支持SD卡的FAT文件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件平台是什么?RT-Thread中直接支持SD卡的FAT文件系统

平台是stm32f103,我知道rt——thread里面有,之前我做过系统文件的移植,但是对于这个这个操作系统我不会,我都不知道在哪里面写

网友A:
在rtconfig.h中打开DFS的宏定义,直接就可以通过open read write对SD卡中的文件进行读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rtconfig.h中打开DFS的宏定义,直接就可以通过open read write对SD卡中的文件进行读写了 ...

那我想知道read,open,write在哪儿写呢?对这个系统真心不了解,我也在努力查,但是这个比较急啊

网友B:
如果你的SD卡是使用SDIO接口的话,使用rtt的sdio设备框架,具体可参照RealTouch上面的驱动写法。如果用的是spi接口的话,sd卡其实就不用你写任何代码,你只要把spi驱动按rtt的spi驱动框架写好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的SD卡是使用SDIO接口的话,使用rtt的sdio设备框架,具体可参照RealTouch上面的驱动写法。如果用的是 ...

哦,那你能否推荐点rt-thread好点的资料,我也好快点入手,都不知道怎么去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