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工料翻过来继续加工时X,Y轴如何对刀?

楼主(2014-03-11):
有时需要两面加工,加工完一面,另一面怎么对刀?
多谢。

网友:
不懂问的什么

网友:
对刀好办么,如果是比较方正的料就以顶角为零点,反过来压根不要对刀,就看你做文件时是不是做的好了

网友A:
我的方法是。
首先钻一个通孔。将这个通孔中心作为 X0 Y0 的位置,之后就开始加工正面。
反过来之后。对这个孔找圆心,之后将这个位置作为 X0 Y0 的位置,继续加工反面。
如果这个孔不是零件上的部分,那么就在加工反面的时候,修改刀路,将这个多余的部分切掉。

明白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方法是。
首先钻一个通孔。将这个通孔中心作为 X0 Y0 的位置,之后就开始加工正面。
反过来之后。对这 ...

是个方法,不过圆心定位不容易掌握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个方法,不过圆心定位不容易掌握准

用这个方法定位,定位到 0.05mm 的误差没有太大问题。
之前尝试过用摄像头定位,定位误差可以达到 0.005mm 左右,但是实际加工效果也一般。因为咱的机器加工精度本身就不高,玩玩而已的机器。

摄像头定位方法:
摄像头固定到 Z 轴上,垂直向下拍摄。
首先还是钻一个通孔,将坐标定义为 X0 Y0, 之后移动XYZ 轴去调整摄像头位置,将图像中的孔调整到摄像头画面的中心(可以自己写摄像头软件,可以在画面上画圈更好),记录此时的坐标(A,B)。
之后正常加工正面。
之后将零件反过来,移动XYZ轴去调整摄像头的位置,将图像中的孔调整到摄像头画面的中心,将此时的坐标定义为 (A,B),此时的 X0 Y0 就是孔的中心。
之后正常加工反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这个方法定位,定位到 0.05mm 的误差没有太大问题。
之前尝试过用摄像头定位,定位误差可以达到 0.005m ...

靠视觉定位是没问题了,小焦距,亚像素,但是单目只能做到xy方向,Z方向没那么高。

网友C:
原点是定到了,可是角度呢?角度偏一点其他地方就歪了。这个怎么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靠视觉定位是没问题了,小焦距,亚像素,但是单目只能做到xy方向,Z方向没那么高。 ...

这点我同意,Z方向一般不是都有对刀的块吗?连上电Z轴就自动向下,碰到表面就把刀对好了。
不过我没有用过,但是我知道有这个东西。具体多少精度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原点是定到了,可是角度呢?角度偏一点其他地方就歪了。这个怎么定?

如果是用相机,可以用相机先将 X0 Y0 Z0 找到,之后去另一个地方(例如你可以打2个通孔,一个通孔作为 X0 Y0, 另一个例如在 X100 Y50 的位置)
用相机查看第二个孔的坐标。就知道角度旋转了多少。

当然可以不用孔定位,随便找点就好了,例如尖角啊等等的。
在新的控制器中,直接支持机器矩阵变换,也就是定义了机器位置与逻辑位置的对应关系。但是角度不能太大,毕竟刀是有直径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用相机,可以用相机先将 X0 Y0 Z0 找到,之后去另一个地方(例如你可以打2个通孔,一个通孔作为 X0 ...

嗯嗯,够细致

网友:
有很多铝件需要正反面,好东西,学习了

网友:
很棒的资料,新手学习下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用相机,可以用相机先将 X0 Y0 Z0 找到,之后去另一个地方(例如你可以打2个通孔,一个通孔作为 X0 ...

多谢linbin250的详细解释,消化摸索下。

网友:
你钻孔的时候用1mm的铣刀,到时反过来定位时,换上1mm铣刀,就刚好对钻的孔。
如果担心边角对不好,可以做个十字激光对刀。用细笔划好线,对刀时,光线跟你画的线重合,这样就行

网友:
你在加工A面的时候整个靠山,,完了再加工B面

网友:
用靠山打表平行,再钻一个通孔,插一把坏3.17刀下去,或者其他的,精度要求高的可以打一下表,然后用自动对刀找圆心就行,翻过来也是这样对好刀后,移动X轴回原点就行了

网友(2016-09-30):
实用贴,验证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