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mfc全屏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14-03-11):
诸位,,,如何在设计mfc窗口时,资源界面上的控件位置就跟实际屏幕的位置匹配啊。。

在嵌入式的的小板子上。。

网友A:
没看明白,你是想把工具条弄掉? 还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明白,你是想把工具条弄掉? 还是

就是说,,我的mfc程序要运行在嵌入式设备上,设计界面的时候,怎么让对话框的大小固定为屏幕实际的大小,这样子 拖控件做出了的样子,就是实际程序运行的样子了。。我怕有放缩之后布局会乱。。

网友:
这个确实不好弄,我以前就是直接实验的,好像LCD上800X480,在程序上的对话框大小小得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