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,开关电源没有带载能力,要怎么改善啊

楼主(2014-03-11):
(图片)

楼主:
芯片用的是TI公司的TPS5450,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带载能力

网友A:
确认芯片没问题
确认输入电源没问题
加大输入边的电容
布局参考下手册
还有你的负载是多少

网友B:
先空载测试输出电压正不正常   你这个测试环境都没有  无从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空载测试输出电压正不正常   你这个测试环境都没有  无从解决

空载没有问题的诶,一带载就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认芯片没问题
确认输入电源没问题
加大输入边的电容

PCB布局就是抄手册的,带载的话用的是5Ω的水泥电阻,电压从1~10V都试过

网友C:
输入电压多少?输出多少?带载多少?

网友D:
这芯片背面是不是也有焊盘?你焊了没有?

网友:
带载以后,输入端电压变成了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输入电压多少?输出多少?带载多少?

输入12V,输出1~10V都试过,带载直接变成0.01V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芯片背面是不是也有焊盘?你焊了没有?

焊上啦。。

网友:
几块板都这样吗

楼主:
就做了一块诶。。

网友:
TI的这类电源芯片设计资料都很详细的啊,对照着做一遍,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你的12V电源的输出够不够 把输入端的电容加个大点的 拿个示波器慢慢测总有不对的地方 摸下芯片 电感 电容 烫不烫之类的 供电电源最好有电压电流显示的那种

网友:
加大输入端电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做了一块诶。。

建议换一个芯片或其他板试试

网友:
加大输入输出端电容  通路上注意阻抗要小  好好研究下DATASHEET  对照你的设计  找到不同点

楼主:
又做了一板,还是不行啊。。布局基本按照PDF来的

网友:
输入和输出都需要一个大电容。从图上看只有一个。

网友:
输入和输出各来个470UF吧。10UF楼主不脚得小了吗? 如果用固态电容。则可以小点。

网友:
电感是不是有问题,曾经碰到代工厂手补焊电感,加热时间太长造成电感线间短路开关电源就不能带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