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INUX 设备升级方法请教

楼主(2014-03-11):
新做了一个linux 设备,考虑到系统可能存在的bug情况下,需要升级,想请教有经验的兄弟,这个升级的过程应该怎么操作,谢谢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谢谢5L的兄弟提醒,补充一下,设备有wifi,准备使用wifi进行设备升级处理,不清楚wifi升级的主要步骤,请有经验的指教,谢谢!

楼主:
设备并无SD卡接口,无法使用SD升级,设备只能使用wifi升级,想请教一些主要的步骤?
此外,想具体问问,SD升级的时候,是使用新的文件替换旧文件吗?还是需要将整个内核重新烧录,更新整个系统?

网友A:
既然是linux设备  难道 没有 Boot Loader    比如uboot就支持很多形式的更新系统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是linux设备  难道 没有 Boot Loader    比如uboot就支持很多形式的更新系统啊。 ...

有Boot Loader的,对于有操作系统的远程升级,其过程不是很清晰,请指出一个具体过程,谢谢!

网友B:
楼主发帖很有问题啊,一不描述有何接口外设,二不描述使用环境如何,叫别人空想吗?跟你猜谜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发帖很有问题啊,一不描述有何接口外设,二不描述使用环境如何,叫别人空想吗?跟你猜谜语吗? ...

不好意思,描述不清晰,主要是想使用wifi进行升级,但对wifi升级的过程不大清晰,谢谢!

网友C:
可以用ftp或者ssh进行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升级。

网友D:
不是只升级APP?连内核也要升级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用ftp或者ssh进行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升级。

能说说一些具体的过程吗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是只升级APP?连内核也要升级掉吗?

不会升级内核,只是对app或者驱动的情况,请指教,谢谢!

网友C:
哦,这个就比较简单了,你在应用层创建ftp服务器或者客户端,下载应用程序文件后再去覆盖以前的文件,这里需要做到版本控制和可逆转控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哦,这个就比较简单了,你在应用层创建ftp服务器或者客户端,下载应用程序文件后再去覆盖以前的文件,这里 ...

怎么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升级,如果是设备主动发消息去测试,会很耗资源吧?

网友:
设备上写个updata脚本监听一下不就行了,反正都上系统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