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热释模块BISS0001芯片的,如何不延时1分钟?

楼主(2014-03-11):
在做红外热释模块BISS0001芯片的一个东西,总要延时一分钟,可以有什么办法不延时,直接工作呢?

网友:
感应开关好像就是这个芯片吧,输出延时不是可以调节的么?

网友:
买过这种模块,不是延时一分钟的

网友:
旁边有电容和可调电阻调节!

网友:
帮顶,让大神帮你解决

网友:
按pdf,"内设延迟时间定时器和封锁时间定时器"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R1RC1—输出延迟时间Tx的调节端。Tx≈49152R1C1。
RR2RC2—触发封销时间Ti的调节端。Tx≈24R2C2。

网友:
最近也做过这个东西,就是楼上说的这RC调节时间

网友:
都很老的片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