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做直流电源时 ,始终调不到想要的电流,怎么回事

楼主(2014-03-11):
我在用avr16芯片和dac0832做直流电源时 ,始终调不到想要的电流,怎么回事,求大神

网友A:
请问电路图上所有相交线的黑点都是连上的吗

网友A:
我觉得R18,R19左边的点不应该连上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电路图上所有相交线的黑点都是连上的吗

是的,我们这样连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R18,R19左边的点不应该连上啊!

为什么啊

网友A:
你的设想是dac输出电压,结合电位器可调来控制U4AB的输出电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设想是dac输出电压,结合电位器可调来控制U4AB的输出电压吧

额,是的

网友A:
你把U4AB运放的输入都接地了,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。
不好意思,刚才突然不能回复了,原来我一个小时内只能发表3次,呵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U4AB运放的输入都接地了,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。
不好意思,刚才突然不能回复了,原来我一个小时内只能 ...

那该如何解决呢,能说清楚一些吗

网友:
R18,R19两端短接在一起还接地了,U4AB的输出是多少?是不是会随着DA(或RP2)的变化变化呢?

另外为什么会有四个U4AA、U4AB?

你这电路图都是错的。遑论调整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