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衡车驱动能力不足问题

楼主(2014-03-11):
想问问各位大侠, 我的小车 每次上电 为什么有时候感觉轮子正转反转都很有力 能正常平衡 ,而有时候 上电后 感觉小车两电机很无力, 把小车放到地上 只能调整平衡一两下就会倒。
请问大侠们遇到这种情况过没?
我怀疑是L298N驱动问题 换了好几块298了 还是有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可能有两点问题:
1.驱动不够,考虑增大pwm值的比例参数
2.pwm驱动频率有问题

网友:
2楼说的挺有道理的额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