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片机搞完了,又做了个自动焊接机,累死人啊

楼主(2014-03-12):
都是普工难招惹的祸啊!

大家那么多疑问:本机器是焊线用的,在USB接口到轻触开关上连两根线,目前夹具尚未做,所以只是测试,夹具交给厂家做去,这个我就不弄了。清洗功能软件做了的,但机器清洗结构没有搞,目测就在某位置一个电机转动而已,没技术含量。
该模组精度尚可,高细分驱动下,跑半小时不复位,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哦!电脑控制,可设置很多东西,功能就不一一介绍了。
贴片机有时间再上PP........软件之前已经发过了,可以找我的精华贴。
月初接到朋友要求,一星期内给他做一台自动焊接机,死推不掉的情况下,硬着头皮不睡觉搞了1个星期,今天刚刚到期,交付到厂里,配了个视频和几张图片,请大家指教。
由于时间紧迫,一切用的现成的东西,机架买现成的CCM模组,4000左右,亲自到的著名的东莞总部,经济那个萧条啊,美女的一个没见着,可恶/可惜。烙铁买的自动送料的,300多,给个信号就行。驱动器3枚,电机3枚。控制板一块,烂电脑一台,自己写了个控制软件。先交付调试了一个烙铁,准备再做第二台,4个烙铁的。打算自己做送锡器,买的那个真是贵,电脑也不好控制。
由于现场条件差,又是在别人厂里,灯光不好,不敢开闪光,找个了LED补光,哎,将就看吧。
机架其实可以装2支烙铁,但是没有收订金,不想投资那么多,等收完钱再给加上

控制箱,到时找个箱子装起来好看些,有一个小驱动器本来想驱动送料,但是时间紧,没自己做送料了。

整体结构,到时做好夹具,直接开焊。

视频:
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XNjgzOTYyOTk2/v.swf

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XNjgzOTY0ODI0/v.swf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上几张贴机PP看看......... .

网友:
太牛了吧,一个星期啊

网友:
这模组  一直想有机会试用一下,用下来感觉如何?

跟电焊机一样,到后来,送丝机构还是得自己做才行。

网友A:
焊贴片的?为什么不用波峰焊之类的?

网友B:
别搞了,这万一难的是工艺,不是控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别搞了,这万一难的是工艺,不是控制。

普工少了,普工的资源就变得珍贵。
大部分都是简单的交给机器做,难的工艺交给普工。

网友:
这年头,牛人真多!

网友:
这样焊接,焊点质量有保证吗,如果虚几个点,找故障的时间可就大发了

网友:
牛人啊,可以当发明专利吗

网友:
这都可以,发一个焊点效果瞧瞧?

网友:
波峰焊   回流焊  比这个快N倍,    只是波峰焊   回流焊不可焊的情况下,用用还可,没 人工快,没人工焊的稳定

网友C:
这个焊的效果怎么样 来个视频

网友D:
焊接贴片的有回流焊,焊接直插件的有波峰焊,对此神器的用武之地表示深度怀疑。
另外,凡是焊过电路板的朋友都知道,烙铁头焊一会儿就要清理一次,貌似你这个神器木有清理烙铁头的功能。

网友:
楼主搞自动插件机吧,这个有市场,焊接这个交给波峰焊和回流焊吧。

网友:
也没看到零件怎么放上去  怎么固定零件不动,才焊接

网友:
你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,好多问题,是你没想到的

网友:
貌似很牛叉喔

网友:
等更多的信息,现在看来就那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焊的效果怎么样 来个视频

又看见你了,头像来来回回太可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又看见你了,头像来来回回太可恶了
我躲起

网友:
高大上啊

网友:
出自何处?

网友:
一个星期搞定。佩服!

网友:
以前搞过一个跟楼主的机器结构类似的东西,3台步进电机,万能遥控器放在下面,控制触头按遥控器的按键,自动采集遥控器的红外数据

网友:
目测 上位机最难? 是联动的吗?

网友:
上位机用什么写得啊,一个星期的时间真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贴片的?为什么不用波峰焊之类的?

从哪里看得出是焊贴片的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焊接贴片的有回流焊,焊接直插件的有波峰焊,对此神器的用武之地表示深度怀疑。
另外,凡是焊过电路板的朋 ...

焊线请问怎么解,除了此神器,别跟我说用碰焊,我没那么高手艺

网友:
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,有些时候不值得或者不能过波峰焊。
见过一个中等规模的厂子,用的是成品自动焊接机,类似下面这种。甚至还有四轴的,可以从侧面焊

网友:
顶顶顶,其实我对楼主的贴片机更感兴趣,期待上点图

网友:
涨姿势了,还有这么干的。

网友:
像是同步带传动的,轴向定位精度能达到什么水平?

网友F:
楼主能透露上位机用什么软件做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能透露上位机用什么软件做的吗?

支持国产:易语言编写,不过这个语言确实不稳定BUG很多

网友:
不错的设计呀

网友:
贴片机有链接没发上来看看

网友:
太牛了,佩服

网友(2014-05-12):
楼主厉害呀,进步就是在不断的改进中完成的!

网友:
牛X!手机党mark!

网友(2014-07-17):
焊连线?可以用插排啊,波峰焊  不用这么麻烦

网友:
标记,贴片机搞完了,又做了个自动焊接机,累死人啊

网友:
好大的电机,是伺服吗?

网友:
便宜的话搞个焊线

网友(2014-11-10):
焊数据线的,确实省人工

网友:
这机器好强

网友:
看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啊

网友:
一星期搞成这样,太牛了

网友:
kao,楼主多才多艺,动手能力强啊。

网友(2014-12-31):
普通难招,所以波峰炉子都卖了,能贴片就贴片,实在不行的就整机器焊接,大势所趋。

网友(2015-03-18):
楼主一个星期,猛

网友:
  楼主的能力很厉害。但是这个东西长期使用稳定性怎么样啊?

网友:
实用价值如何?

网友:
PCI四轴运动控制卡想了解吗。自家芯片研发。

网友(2015-09-27):
这机器要是能自动上下料才好,要不然人工还是少不了,要搞一整套才行

网友(2017-01-18):
>烙铁买的自动送料

Do you have a link of the solder iron with solder wire feeder?

网友:
我有买过两个自动送焊锡丝的烙铁,不好用
或者不会用,搞半天,送的焊锡丝都跑到烙铁头上了,本来是想用来焊接比如电位器上的细线。可是怎么搞也不行,吃灰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