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4060的RC振荡器,输出一直低电平,请教高手

楼主(2014-03-12):
如题。
我看VDD逻辑是5V没错,结果示波器没有变化,求解。

楼主:
是不是很简单的问题,大侠不屑回复啊?

网友:
>> 是不是很简单的问题,大侠不屑回复啊?

是你太懒了,搜也不搜就问了。

为什么Proteus不能仿真用晶振和4060产生波形?

网友:
把cap换成realcap

网友:
用上realcap后,外部频率是可以用的

楼主:
换成ANIMATED后,也是可振的。
感谢楼上帅哥和3楼大哥。谢谢啊

楼主:
参考这个(和3楼所发的链接)
Proteus里的CD4060能起振吗? 我的怎么老是振荡不起来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&highlight=4060

之前帖子中,大侠们讨论的CD4060设定频率问题是不对的,仿真4060+晶振电路必须设定内部振荡频率,而仿真4060+RC振荡电路则不能设定内部振荡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