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个攻丝机,有没有可行性?求教

楼主(2014-03-12):
坛子里有没有人做过攻丝机?电动的?气动的?
我就要求做一些铝型材的攻丝M6-M12,要求不高,主要是替换人力。
铝型材很长,最多有超过2m的,所以最好是横式的攻丝。有没有啥方案,请坛子里的兄弟姐妹提点。

网友:
弄一个 电机+头就可以了,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板子控制行程,攻丝玩了再返回来

网友:
买台丝杆机,加个移动轴吧。自己做结构不可靠的。对了,别忘了往丝锥上自动滴一滴油。

楼主:
一般攻丝机要什么电机?我的要求不高,伺服电机好贵的说

网友(2014-05-05):
有现成的气动攻丝头,网上搜一大把的,攻丝夹头要配带扭力保护的,可以防止断丝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