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谐振对信号传输的影响

楼主(2014-03-12):
图1是一个简易图。 功放输出音频信号驱动喇叭(3.3k)。音频上的载波信号为22khz,峰值为7-170V交流信号。在功放不播放声音的时候,输出为22khz,峰值为7的交流信号。
1。后面的两个fsk是网上买的通信模块,在直接对接的时候是可以通信的。这是肯定的不然淘宝店就关门了。模块之间的通信电压可调,在7v-20v之间。
2。当如图所示通信模块挂接在音频线上的时候(此时音频线上是22kz,峰值为7v的交流信号,还未加声音信号),假设上面的是发送模块,下面的是接收模块,接收模块就接收不到信号了。分析了一下,喇叭的阻抗是3.3k。 接收模块上的线路如图2所示。(C=0.1uf 。 L = 1mh)考虑到可能是发送模块作为信号源, 功放的源头阻抗比较小,fsk发送的信号被功放源头短路,以至于fsk接收端接收不到信号。
3。所以考虑在音频线上串联一个并联谐振。如图3 所示。加上之后,确实可以通信。但是由于音频线上的22khz,峰值为7v的交流信号存在,必须要等上一段时间模块才能通信,也就是要等上一段时间,谐振起振后才能通信。
所以请问,有什么方法能使谐振快速起振吗?
还是我选的谐振与后面的电路阻抗不匹配?我计算了下 模块山Xc = 几十欧姆左右 ,Xl = 也是几十欧姆左右。

网友A:
变压器次级对22kHz感抗太大了吧,并联电容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次级对22kHz感抗太大了吧,并联电容看看

什么意思,哪边的变压器?

楼主:
忘记说了。通信模块上的信号是110kz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次级对22kHz感抗太大了吧,并联电容看看

我不是很理解,22kz是音频的载波信号,110khz是通信模块的载波信号。您说的是哪边的变压器,哪边的感抗/。?

楼主:
讨论的也没有吗?

网友:
我得到110khz的中心频率

网友B:
记得你在选方案时回答过你的问题,没想到你会选择这个载波模块,你想你这个问题跟谐振应该没有关系或者说谐振只是表象!导致你无法通信的可能原因:
1,110K/22k =5刚好你的音频信号的5次谐波是110kHz,音频会干扰载波通信这个是必然的!
2,你选择模块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OOK调制,
   (1)它的接收电路先过一个带通滤波器,然后将这个信号放大为方波,然后由模块的CPU来测量这个方波的周期,来实现所谓的FSK!
   (2)这个模块几乎没有信噪比的概念,当有一个很小的110kHz信号(这个110kHz信号可能是由你的22kHz的5次谐波产生的),就会导致输出110KHz方波到模块的CPU,从而导致接收模块无法正常工作!
   (3)你可以这么测试一下,在110kHz不发送,22kHz发送时,测试接收模块进入模块的CPU接收管脚(也就是那个方波信号脚)是不是有110kHz输出,如果有,就可以确定是这个问题了!
   (4)你加了一个谐振,相当于加了一个对22kHz的负载,消弱了22kHz信号,同时也消弱了110kHz信号,当然110kHz被消弱时,有可能不会导致接收模块输出方波,而通信一会儿!
以上分析,希望对你有帮助,如有疑问可以和我交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记得你在选方案时回答过你的问题,没想到你会选择这个载波模块,你想你这个问题跟谐振应该没有关系或者说谐 ...

我现在的思路是音频线上串联一个并联谐振,防止110k载波信号被功放源吸收,在载波模块的接收端加一个串联谐振,只允许110k信号通过。
测试了一下,用信号发生器模拟音频信号,载波模块之间是可以通信的,还没有到设备那边去测试,但是估计加载在音频的大负载信号上,模块通信可能会不正常。
一般的载波模块会在内部集成AGC,自动增益放大器。我买的这个模块没有,后面是一个三极管的调制放大。
现在的我思路是先按照我的想法,1.在他模块的基础上,加上谐振电路。2.实在不行,换个载波模块带内部AGC的。
不知道大侠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?  提供一下。非常感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的思路是音频线上串联一个并联谐振,防止110k载波信号被功放源吸收,在载波模块的接收端加一个串 ...

1,理论上,功放在110k的阻抗特性不清楚,加谐振不一定能搞定,110k载波信号被功放源吸收!而且这个东西是个双刃剑,110kHz吸收少了,必要会导致22kHz的5次的吸收也少了,22kHz对110kHz的干扰也就大了!
    当然,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效果,测试进模块CPU的脚!
2,AGC你用的那个模块是肯定没有的,那个模块“可能”就是用了一个STM8S003 或者STM8S103,你可以对一下管脚,你会发现管脚是一样的,接收接到可MCU的某个沿中断上,用来测试周期!
3,AGC不是关键,关键是载波模块要把你的22kHz产生110kHz的信号,当做直流分量滤掉,从解调出,发送模块发出的信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记得你在选方案时回答过你的问题,没想到你会选择这个载波模块,你想你这个问题跟谐振应该没有关系或者说谐 ...

再次看了下你上次穿我的pl3120,没有内部电路,不好判断是否可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再次看了下你上次穿我的pl3120,没有内部电路,不好判断是否可行。

PL3120肯定是可以的,内部是DSP做的数字滤波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,理论上,功放在110k的阻抗特性不清楚,加谐振不一定能搞定,110k载波信号被功放源吸收!而且这个东西 ...

你说的22k产生的110k谐波,怎么滤掉呢?
我现在的想法是加大传送模块的调制电压,加大到13v,这样音频的谐波分量对调制信号的影响会小一些。这只是我的猜测,因为我不知道谐波分量的电压具体会有多少。如果音频产生的谐波分量比较大,单纯的加大调制电压不就没有意义了吗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L3120肯定是可以的,内部是DSP做的数字滤波器!

我上传一份我现在看得载波模块的资料给你。你看下吧,电路很简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上传一份我现在看得载波模块的资料给你。你看下吧,电路很简单。

这个东西,我研究过!加大发送幅度应该也没有用,因为一个小信号(22kHz谐波110kHz)已经然后接收模块的哪几个三极管输出方波!
当然也可能是,22kHz幅度太高,接收模块前面的滤波器不好,直接让那几个三极管饱和了(输出方波了,这样110kHz的方波就被搞乱了)!
所以强烈建议你测试一下,在22kHz有,载波模块不发送时,哪几个三极管是否在输出方波,如果有,那可以肯定就是这个问题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东西,我研究过!加大发送幅度应该也没有用,因为一个小信号(22kHz谐波110kHz)已经然后接收模块的 ...

嗯,好的,非常感谢。淘宝网上看了下,没有找到echelon pl3120  或者3150 直接做好的模块有卖的。   你知道有谁家在卖这个吗? 我看国外有这个,100多美元一个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,好的,非常感谢。淘宝网上看了下,没有找到echelon pl3120  或者3150 直接做好的模块有卖的。   你知 ...

你加我为好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加我为好友吧

方便的话您给上个pl3150的电路demo吧,或者知道有谁家在卖这个模块吗? 给个链接地址。谢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方便的话您给上个pl3150的电路demo吧,或者知道有谁家在卖这个模块吗? 给个链接地址。谢谢。 ...

类似的模块也很多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类似的模块也很多的!

pl3120的数据手册我也看了,你提供下你们模块的原理图吗?私信给我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东西,我研究过!加大发送幅度应该也没有用,因为一个小信号(22kHz谐波110kHz)已经然后接收模块的 ...

这个是我抓拍的模块之间的通信信号,这个信号到底是怎么传递的,没看懂啊,能讲解下吗,陈工。

网友:
看看这里BPSK的工作原理!
http://baike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MZYbL_Yd1tmPs0ucgM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