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 24V 直流电机

楼主(2014-03-12):
DC 24V的 直流电机,长时间用直流12v通电会对电机寿命造成影响吗?

网友A:
除了输出力矩减小外,电机本身的寿命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输出力矩减小外,电机本身的寿命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影响。

哦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输出力矩减小外,电机本身的寿命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影响。

哥们,再请教下,我想调节直流电机的电压,直流电机电阻为2.3欧姆左右,用电位器的话需要多大功率的啊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哥们,再请教下,我想调节直流电机的电压,直流电机电阻为2.3欧姆左右,用电位器的话需要多大功率的啊! ...

你这不行的,要用pw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不行的,要用pwm

哦!我用直流调压块调吧!

网友C:
没见过直接用可调电阻调节电机功率的,PWM斩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见过直接用可调电阻调节电机功率的,PWM斩波

恩,因为不想接单片机pwm控制,所以想用直流的调压块调节!

网友:
X宝上面 LM324 做的pwm直流电机调速板 一大堆  最低的才几块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