频谱仪测SI4463模块频率请教

楼主(2014-03-12):
我买了模块(SI4463),说是433Mhz,我想配天线,想测试一下其实际输出频率。就用频谱仪测其发射频率(捕捉发射时峰峰值的频率)
我用频谱仪测了一下,发现频率为425MHZ。
请教,这现象正常吗?该如何正确测量呢,谢谢!

网友:
不正常,看看是否能重新配置一下频率参数

楼主:
请教一下:我使用433MHZ时,用WDS生成了radio_config_Si4463.h文件。现在我改用460MHZ模块,是否可以直接用433MHZ使用的radio_config_Si4463.h文件呢?
还是需要使用WDS重新生成配置文件(选择频率460MHZ)?

网友(2014-08-05):
TX和RX命令中,有一个参数是CHANNEL,用wds设置好信道间隔,比如1M,起始频率425, CHANNEL设置为8,就得到433M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下:我使用433MHZ时,用WDS生成了radio_config_Si4463.h文件。现在我改用460MHZ模块,是否可以直接用 ...

TX和RX命令中,有一个参数是CHANNEL,用wds设置好信道间隔,比如1M,起始频率425, CHANNEL设置为35,就得到460M。

网友(2014-11-03):
楼主有程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