迷茫的小四轴之路!

楼主(2014-03-12):
1、我的用的是7*20的空心杯电机,电机会转,但是就是不能升起来,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么? 我用的是STM32F103的TIM1 输出4路PWM  频率 20K(2K也试过),占空比75%。四个电机的转向图如下

2、我之前把MPU9150弄了一下,能够取出加速度、角速度、磁力计的数据,然后我怎么把这些数据放到小四轴上去让他们稳定飞呢? 控制小四轴的稳定不就是控制那些输出的PWM么?这个和加速度、加速度、磁力计怎么联系啊? 小弟主要搞硬件的,软件真的很菜,希望大神们能够帮我解释下!

3、我看到很多牛人能够把小四轴的姿态在上位机上显示出来,听他们说是把加速度、角速度、磁力计的数据通过2.4G发到PC机,然后经过卡尔曼滤波、四元数融合可以计算出他们的偏航角、滚转角、仰俯角,是这样么?我在网上找到卡尔曼和四元数相关的书籍,顿时吓了一大跳,这书那么厚,全是计算公式,光看懂都需要几个月,这要移植到软件上去,这得要猴年马月啊,希望大神们能够帮我指点迷津,小弟在此谢过!

我只有28莫元,只能全给某一个的大神了!

网友:
帮不了楼主,我也是因为这些不敢下手做四轴,帮顶!!!

网友A:
我来回下吧,刚上坛子看到这个贴子,最近很少来。
1、如果75%都飞不起来,检查是不是超重,720电机超过40克会很难飞。从图片上看桨的转向没有啥问题,不知有没有装反?风不能往上吹,有很多网友,桨装的不对,说飞不起来,结果拍图片一看,装成啥样都有。注意,这玩意错一个都飞不起来。
2、光能读出9150的数据没啥大用,还要滤波,再去计算实际角度,四元数,互补滤波,还有更多的方式,找个适合自已的就行。
3、上位机不是主要的,读出的数据懂得分析就可以,最简单串口助手就搞定。
4、解算完姿态,过后就是 根据遥控的输入信号,控制各个电机转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来回下吧,刚上坛子看到这个贴子,最近很少来。
1、如果75%都飞不起来,检查是不是超重,720电机超过40克 ...

我的电机的风都是向下吹的!所以应该不会有错吧!超过40克就不能飞?我回去称一下重量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电机的风都是向下吹的!所以应该不会有错吧!超过40克就不能飞?我回去称一下重量! ...

720电机只代表尺寸   重要的是转速多少   行家看堵转电流就能估计出电机的升力  所以小四轴一个好的电机是必须的

网友:
最近我也一直在搞这方面的,但是我玩的是大四轴。我个人认为上位机不是那么重要,最关键的是姿态的获得,以及控制!所谓的姿态就是指俯仰和横滚,另外还有一个航向和位置,但是我认为这是等平衡之后的事情了,现在你先静心把姿态弄出来,姿态的话一般有四元素法和,欧拉角!我感觉欧拉角要简单点,容易理解!通过这两个方法,你就可以再通过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得到两组姿态,但是考虑到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各自的特性,我们还不能得到我们可以用的姿态角,所以接下来就是数据融合,方法常见的有互补滤波和卡尔曼滤波,至此姿态的话你就可以告一段落了,接下来就是控制的问题了,控制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就是PID算法了!具体的在此一言难尽,还得你多参考这方面的书籍!如果按照这个步骤做一个小四轴飘在你面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至于遥控器的事情也就是位置的话你可以先放一放!纯粹个人理解,若有不妥之处还请各位模友多多指点!共同进步,最后!祝你成功!

网友:
电机是不是那种不太好的

网友:
控制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就是PID算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