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位器 470k-2w

楼主(2014-03-12):
手上有一个电位器470k-2w,在网上查电位器功率,有的人说,这个额定功率是最大功率,容许的最大额定电流就是P=I*I*R这样算的,r用的是最大电阻,那我这样算的最大电流是2毫安,是这样吗?那我要是和需要调节的电机并联,那电机才2.5欧姆,dc24v 3000转的,如果电位器调到一半,12v则电机这条线上会用4a多的电流,会流过电位器的另一半,那不就烧坏电位器了吗?

网友:
拿470k来直接给电机调速, 你这是想啥呢。。。

网友:
转到一半4A多, 这都是怎么算的啊。。。

网友:
我晕,电位器又不是直接串在电源里的,哪这样计算?

网友:
试试就行,体会深,反正没几个钱

网友A:
楼主这样用是会烧坏电位器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样用是会烧坏电位器的

24V  470K电位器,怎么烧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24V  470K电位器,怎么烧?

我发现一个规律:
提问题的愚蠢程度和头像的美丽程度成正比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发现一个规律:
提问题的愚蠢程度和头像的美丽程度成正比    ...

没有问题呀
24V供电, 470K电阻固定住, 你怎么烧, 要烧就是你电阻调小了呗.

网友:
LZ还没给我们扯清楚你的电位器到底接在哪,所以我建议……请贴电路图!

网友A:
楼主电位器电阻允许2ma电流,你让他流过4a电流(超过2000倍允许电流)不就烧了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实验我做过的

当时我就呆逼了~~~~~

网友:
电位器直接冒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发现一个规律:
提问题的愚蠢程度和头像的美丽程度成正比    ...

难道真的是我愚蠢? 那请你这精的给解释一下 470K电位器并联在电机两端(不是串联,楼主位有描述),接24V电源,电位器能烧掉吗?

楼主:
准备用下直流的调压块和电位器来调节直流电机!原来那样接肯定烧的,应该用调压块的,电位器接固态输入端就可以了!之前调交流电机都用的固态调压块,现在直流的,网上看到有直流调压块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电位器电阻允许2ma电流,你让他流过4a电流(超过2000倍允许电流)不就烧了。 ...

恩,谢谢!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助!